NRF24L01不能通信,找了很多程序都不行,求大神指导调试方法

楼主(2019-10-04):
本人想做一个遥控车,想用NRF24L01来控制,但一直都没有调试好,网上也找了好多程序,都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望各位大佬解惑。有程序更好。最好是简单的程序,控制LED灯什么的,方便我测试。感谢。

网友A:
你好!
1、用的什么单片机做主控
2、硬件电路原理图发一下
3、具体设计功能要求是什么

网友B:
先检查单片机跟NRF24L01的通信正不正常,我记得是SPI协议的,一般模块都有读模块ID的指令,读取一下ID用串口打印到PC端检查下是不是设定的ID,如果通信不正常就检查下引脚对不对,供电电压有没有问题,如果通信正常就检查模块的配置有没有问题,一步步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用的什么单片机做主控
2、硬件电路原理图发一下

STC89C52R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单片机跟NRF24L01的通信正不正常,我记得是SPI协议的,一般模块都有读模块ID的指令,读取一下ID用串 ...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需要好好看以下 NRF24L01 数据手册

网友D(2020-07-29):
楼主你好最近在做  这个NRF的通讯遇到点问题方便留个QQ吗?

网友E:
有些τ 宝店的印在产品上的字母是错的,你得看数据手册的对应引脚才行。

网友F:
检查接线,检查所有引脚是否都连接到正确的信号,并检查VCC电压是否稳定在3.3V。

网友G:
用官方的check函数检查是那一端的问题

网友H(2021-01-21):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最近在做  这个NRF的通讯遇到点问题方便留个QQ吗?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