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10 ch340驱动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9-10-04):
显示预安装成功连接单片机没反应应该怎么办 换了好几个安装包都一样的问题 安装几遍也都是一样 应该从哪入手解决呢 设备管理器过时硬件真的可以解决吗
谢谢

网友A:
驱动安装成功,连接不上,换个USB口就可以了。

网友B(2021-02-09):
更换个USB口好像不行,不是USB口的问题,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驱动安装提示“预安装成功”,但是一连接上电路板就不行

网友C:
在计算机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看看你插上单片机有没有一个叫CH340的设备

网友D:
让win10自动安装驱动,估计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