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和MCU方面,请问出去工作是做硬件还是软件好?

楼主(2019-10-04):
如题,因为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而且单位找人也是要一个方面而已,有大佬能说说出去工作后硬件和软件的待遇,工作环境和深入学习难度等方面对比对比嘛?还有现在嵌入式和MCU的行情怎么样?谢谢

网友A:
一个全面性的人才不能只搞硬件不懂软件,只搞硬件的那是工人。
软硬兼施,   因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

网友B:
软件好一点吧

网友C:
得看你自己的兴趣方向了,软件和硬件挺好的。

网友C:
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校招的话,一般大公司是看学校找的嵌入式,对知识要求比较高,你要学的嵌入式不仅要会应用层还要会底层代码,大公司是很难进入的,但是一般的中小型公司的话要求有应用层的开发经验和基本的知识就够了;如果是硬件的话一般公司都有需求,前期笔试的内容也会更简单一些。所以还是要看你的兴趣爱好

楼主: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还是校招的话,一般大公司是看学校找的嵌入式,对知识要求比较高,你要学的嵌入式不仅 ...

嗯,但又听说硬件的需求没有软件的需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看你自己的兴趣方向了,软件和硬件挺好的。

兴趣的话两边差不多,不然就不会那么纠结了

网友D:
最好都有涉及,其中一样有精通

网友E:
我们师傅说的是软件起薪高些,通常月10K+,硬件起薪低些,月7K+,但硬件做到后面(3-5年以上)值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硬件进公司要求低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G:
再好的软件也必须有硬件的支撑,但是现阶段的话,如果对工资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软件的话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H:
软件和硬件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看自己擅长的方面吧

网友I:
这两者都非常重要,而且硬件比软件更重要,如果没有硬件支持,软件就是空想,两者是相互支撑的,熟懂硬件,软件方面可以通过参考、学习补足(程序参数修改等,这部分纯属个人修为;你调皮,我还可以换程序猿),反之则不是,硬件涉及具体应用,具有很多未知及变数(硬件之间的配合,电离、电磁、寄生等等影响,甚至一些硬件芯片,厂家或商家都不说或说不清其弊端),这些都得靠摸索及经验!而这两者,在国内环境下,懂硬件被看成工人、维修人员,而懂软件,被看成工程师,所以,薪资待遇就、、这些不用我说了,你懂的。

网友J:
根据需求量,软件比硬件多,而且,招聘的硬件,很多都是只招聘有经验的

网友K:
软件好上手,硬件吃经验

网友L:
建议选择软件专业,将来就业面广,转型方便

网友M:
嵌入式的软件需要一定的嵌入式硬件支持,单单是做MCU建议硬件也懂一点

网友N:
软件好一点,成本低入门快,前期工资高。硬件靠时间的积累,前期待遇没软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