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位数码管18脚的和10脚的,哪个更好操作?

楼主(2019-10-04):
买了2种2位共阳数码管,分别是18脚(实际16脚有效)和10脚的,本人51单片机初学者,io口够用,先也不想去学138、595等芯片,管脚直连单片机io口,请问哪一种更好操作一些。
网上查限流电阻用1k的,能接在正极么?(感觉接正极就只用2个,接负极就用的多了)

网友A:
18脚的时静态,容易操作些

网友B:
不存在哪个更好操作的问题,18脚的用2组IO进行操作送2组段电平,10脚的用1组IO+2个单独IO口操作送1组段电平+1个位电平。

网友C:
18脚静态显示程序简单点,限流电阻接正极会影响亮度,接负极硬件复杂些。10脚动态显示,程序静态复杂点,亮度会低点,电阻可以接正级,显示延时要把握好。

楼主:
在公共端接一个1k就可以了吧,看这电路图好像用不了排阻,一个发光管接一个电阻太麻烦了。

网友D:
10脚的编程容易些,可以用一个IO口如P1口,每一根口线接一个300欧姆的电阻与数码管相连,数码管的公共端接电源,如果用18引脚的,数码管的公共端不能直接接电源,需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阳极供电,两个三极管不能同时导通,需通过扫描方式轮流控制三极管导通才能在两个数码管上显示不同的字符或数字

网友E:
從時序控制上來說18角的比10角的好控制,一旦程式複雜起來了你就能感覺出來了
至於限流電阻,每字節接一顆電阻是標準做法,字節發光不會互相影響,工作電流容易掌握,全部字節共用一顆電阻,發光字節數量不同會有不同亮度,為了維持顯示8時的亮度,卻會造成顯示1時過亮電流也會過大,雖然這不是正規作法,但在消費性商品上卻有見過,如有些電視選台器選擇不同頻道時,數字變化亮度也會跟著變。

网友F:
用10脚的,这和程序关系并不大的,就一个两个位选的扫描程序都难了,那还是不要学单片机了
10脚的用8个电阻,一个不好,只用一个电阻的话,亮的数字越多就越暗的,我试过的
共阴共阳倒是无所谓的了,就是编程上的区别而已,IO可以驱动的

网友G:
楼主不能怕麻烦,如果连138,595都嫌麻烦就不要学单片机了,数码管是最基本的显示硬件了,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用4位或更多位,动态扫描是基本功,静态点亮LED在实际应用中是用不到的,以后还要学1602呢,目标定得太低不利于你的学习。单片机学习50%是学编程,50%是学电子元件,单学编程永远都是入门而已。

网友H:
肯定是要用10脚的啊,数码管都是动态扫描的,哪有用18脚静态的

楼主:
就一个两个位选的扫描程序都难了,那还是不要学单片机了
如果连138,595都嫌麻烦就不要学单片机了
要学好单片机还任重道远啊!

网友I(2020-04-27):
学好单片机还任重道远啊

网友J:
18的容易操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