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STC89C52控制串口语音模块XY V17B例程

楼主(2019-10-04):
如题,万分感谢

网友A(2019-11-04):
同问,最近也买到了这个模块不太会用,好像网上也没有对应的资源参考

网友A:
楼主你弄出来了吗xy-v17b这个模块

网友B(2020-01-0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弄出来了吗xy-v17b这个模块

大佬有例程吗?

网友C(2020-06-27):
/******************** (C) COPYRIGHT  ***************************
* 文件名  :ONE_LINE功能测试
* 描述    :
* 库版本  :
* 作者    :
* 博客    :
*修改时间 :
//--------------------------------------------------------------
  硬件连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IO4/ONE_LINE---------PD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Includes -------------------------------------------------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clk.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2.h"
#include "IO.h"
#include "one_line_cmd.h"

//设置参数
unsigned char music_num = 2;    //曲目名
unsigned char vol_num = 20;     //音量值范围0-30,上电默认20
unsigned char EQ_num = 0;       //EQ定义,NORMAL(00),POP(01),ROCK(02),JAZZ(03),CLASSIC(04),上电默认NORMAL(00)
unsigned char cyc_num = 1;      //定义播放模式,全盘循环(00),单曲循环(01),单曲停止(02),全盘随机(03),
                                  //目录循环(04),目录随机(05),目录顺序播放(06),顺序播放(07),上电默认为单曲停止。
unsigned char chnl_num = 0;     //DAC输出通道定义,MP3播放通道(00),AUX播放通道(01),MP3+AUX(02),上电默认MP3播放通道

void main(void)
{

  sim();
  CLK_Config();//CLK HSI 16MHz
  LED_Init();
  UART_Config();
  rim();
  CFG->GCR|= CFG_GCR_SWD;//Disable swim function
  IO_Init();
  TIM2_Init();
//  TIM2Delay_n100us(50000); //s
  LED_OFF();

      /***********基本操作指令***********/
      //选择播放磁盘,SD卡、U盘、Flash三选一
      //Online_trans(SD_CARD);            //选择SD卡
      //Online_trans(USB_FLASH_DISK);     //选择U盘
      //Online_trans(FLASH_DISK);         //选择FLASH

      /***********混合操作指令***********/
      //Mix_Command(vol_num,VOLUME);               //设置音量
      //Mix_Command(EQ_num,EQ);                    //设置EQ
      Mix_Command(cyc_num,CYCLICAL_MODE);          //设置循环模式
      //Mix_Command(chnl_num,CHANNEL);             //选择播放通道

      Online_trans(PLAY);               //播放
      //Online_trans(PAUSE);              //暂停
      //Online_trans(STOP);               //停止
      //Online_trans(PREV_MUSIC);         //上一曲
      //Online_trans(NEXT_MUSIC);         //下一曲
      //Online_trans(PREV_CATALOGUE);     //上一目录,播放上一目录中最后一首曲目
      //Online_trans(NEXT_CATALOGUE);     //下一目录,播放下一目录中第一首曲目
      //Online_trans(SYS_HIBERNATION);    //系统休眠
      //Online_trans(CLOSE_DOWN);         //结束播放
      //Online_trans(CLEAR);              //数字清除

/*
      //“选曲”和“插播”是根据曲目名字播放
      //播放指定曲目
      //必须对曲目名中每一位数字单独发送,数字发送完毕后,再发送指令
      //例如曲目名为“00123.mp3”,则选曲输入的数据依次为“0x01”“0x02”“0x03”“0x0B”,完成选曲
      //例如,00255.mp3
      Online_trans(2);
      Online_trans(5);
      Online_trans(5);
      Online_trans(MUSIC_SELECT);

      //设置插播曲目
      Online_trans(2);
      Online_trans(5);
      Online_trans(5);
      Online_trans(INTER_CUT);
*/

      LED_ON();
      TIM2Delay_n100us(5000); //s
      LED_OFF();
      TIM2Delay_n100us(5000); //s

}

网友C:
采用全双工串口通信;
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8 , 停止位1位,检验位N。
起始码-指令类型-数据长度(n) -数据1-数据n-和检验(SM)
D※指令码:固定为AA。
口※指令类型:用来区分指令类型。
D※数据长度:指令中的数据的字节数。
0※数据:指令中的相关数据,当数据长度为1时,表示只有CMD,没有数据位。
0※和检验:为之前所有字节之和的低8位,即起始码到数据相加后取低8位。
※数据格式:发送的数据或命令,高8位数据在前,低8位在后。
查询播放状态(01)
指令:AA01 00 AB
返回: AA01 01播放状态SM
说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查询当前的播放状态
播放状态:00停止; 01播放;02暂停 播放(02)
指令:AA0200AC
返回:无
说明:在任何时候发此命令都会从头:开始播放当前曲目 暂停(03)
指令:AA0300AD
返回:无
停止(04)
指令:AA0400AE
返回:无
上一曲(05)
指令:AA0500AF
返回:无
下一曲(06)
指令:AA0600BO
返回:无
指定曲目(07)
指令:AA0702曲目高曲目低SM
返回:无
例如:AA07020008BB指定播放当前盘符第8首,曲目数从1-65535
曲目序号是由存储顺序决定。
指定盘符指定路径播放(08)
指令:AA08长度盘符路径SM
返回:无
说明:长度=盘符长度+路径长度=1 +路径长度
例如: /广告/小米手机.mp3,可以按如下格式
/广告*/小米*???,“广 告*”代表前两个字为“广 告的文件夹”, *为通配符,"小*???"代表文件前两个字为"小米"的文件,后面三个?号表示格式不限制, 本芯片支持MP3和WAV两种格式。用上位机取模数据如下:
取模数据为:02FD1108 012F B9E3 B8 E62A2F D0A1 C3 D7 2A3F 3F 3F CD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