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旋转LED源程序

楼主(2019-10-04):
/*************************************************************
                   旋转LED立体显示字体测试程序 中断标志位方式 去除盲点
程序编写:Fucp

单片机 STC89C52 或者其他51
字模软件用  PC2002
逐列取模方式

电机旋转方向 逆时针
/***********************************************************
说明:
         硬件介绍:用单片机的16个IO口独立驱动LED灯
无线供电方式给旋转主板供电以及性能较好的RF370电机带动旋转,在5V供电下 显示的效果非常好.电机速度也够快
够安静.

        看程序前请看下原理图,根据原理图来理解比较容易!
    程序用中断判断红外起点的方法开始显示 每转一圈,列数往后移动一列
显示完指定的字数后循环        此种方式在中断中放起点标志位。在显示一圈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显示完一圈数据中断又来了,会立即跳出,可实现盲点很小的显示
感觉一个圆都能显示字

字幕配置方法 见初级程序中的说明
*************************************************************/
#include "NEW_8051.H"
#include "task.h"
#include <stddef.h>

bit BIT_timeout=0;
uint i=0,j=0;
#define ucNumRows 176 //定义一周显示字个数 一个字16列 160/16=10个字
/*********延时子程序**********/
/*****n(u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N)
{
    uint x ;
    for(x=0;x<=N;x++);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使用外部中断0
{
        BIT_timeout=1; //起点标志位
}

/********************************/
void start(void)
{
        P1=0XFF;
        P2=0XFF;

}
/***************************************/
void OS_ALLRun(void)
{

        if(BIT_timeout)        //起点判断
         {
                BIT_timeout=0; //清零

                j++;
        if( j>1920 )//显示完文字后 循环; j=16*需要显示的字数         这里大概有120个字符 所以120*16=1920
        {
            j=0 ;
        }
        for(i=j;i<ucNumRows+j;i++)  //立体显示176列 数据   176/16=11个字
        {

                        P1=zimo[i*2];        //送数据低位显示
                        P2=zimo[i*2+1];//送数据高位显示

                        DelayUs(15);
                        P1=P2=0XFF;
           if(BIT_timeout)//这里如果没有显示完一圈的数据 回到起点了
                                  //直接跳出 就不会出现头吃尾的现象 而且盲点很小
                   {
                                   retur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