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stm32f4读写内部flash程序 按字,按半字,按字节

楼主(2019-10-04):
参考野火给的程序移植而成,需要的可以下载来使用,代码已经调试好,打开串口助手查看结果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led/bsp_led.h"
#include "./internalFlash/bsp_internalFlash.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m;
        uint32_t aa[2] = {0x12345678,0x11111111};
        uint32_t bb[2] = {0};
        uint16_t aa1[5] = {400,500,600,700,800};
        uint16_t bb1[5] = {0};
        uint8_t aa2[10] = {0,1,2,3,4,5,6,7,8,9};
        uint8_t bb2[10] = {0};

  /*初始化USART,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
  Debug_USART_Config();
        LED_GPIO_Config();

        LED_BLUE;
        /*调用printf函数,因为重定向了fputc,printf的内容会输出到串口*/
        printf("正在进行读写内部FLASH实验,请耐心等待 \r\n");
        printf("开始写入32位数据\r\n:");
        if(Write_Wordbyte(ADDR_FLASH_SECTOR_8,ADDR_FLASH_SECTOR_9,aa,2) == 1)
        {
                LED_GREEN;
        }
        for(m = 0;m < 2;m++)
        {
                printf("写入的32位数据为 = %X\r\n",aa[m]);
                delay(0xfffff);
        }
        if(Read_Wordbyte(ADDR_FLASH_SECTOR_8,2,bb) == 1)
        {
                LED_RED;
        }
        for(m = 0;m < 2;m++)
        {
                printf("读出的32位数据为 = %X\r\n",bb[m]);
                delay(0xfffff);
        }
        ////////////////////////////////////////
        printf("开始写入16位数据r\n");
        if(Write_HalfWordbyte(ADDR_FLASH_SECTOR_8,ADDR_FLASH_SECTOR_9,aa1,5) == 1)
        {
                LED_GREEN;
        }
        for(m = 0;m < 5;m++)
        {
                printf("写入的16位数据为 = %d\r\n",aa1[m]);
                delay(0xfffff);
        }
        if(Read_HalfWordbyte(ADDR_FLASH_SECTOR_8,5,bb1) == 1)
        {
                LED_RED;
        }
        for(m = 0;m < 5;m++)
        {
                printf("读出的16位数据为 = %d\r\n",bb1[m]);
                delay(0xfffff);
        }
        ///////////////////////////////////
        printf("开始写入8位数据\r\n");
        if(Write_Byte(ADDR_FLASH_SECTOR_8,ADDR_FLASH_SECTOR_9,aa2,10) == 1)
        {
                LED_GREEN;
        }
        for(m = 0;m < 10;m++)
        {
                printf("写入的8位数据为 = %d\r\n",aa2[m]);
                delay(0xfffff);
        }
        if(Read_Byte(ADDR_FLASH_SECTOR_8,10,bb2) == 1)
        {
                LED_RED;
        }
        for(m = 0;m < 10;m++)
        {
                printf("读出的8位数据为 = %d\r\n",bb2[m]);
                delay(0xfffff);
        }

  while(1)
        {        }

}

/*********************************************END OF FILE**********************/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6-11):
没有将4字节拼为一个字进行保存,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