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85通信 TTL转RS458 RS485及UART接口互转模块设计资料

楼主(2019-10-04):
【简要说明】
一、尺寸:全长24mm宽19mm高14mm
二、主芯片:MAX3485通讯芯片
三、工作电压:直流3.3V至5V
四、特点:
1、电路简单实用,接线简单。
2、一端与485模块连接,另一端可直接和单片机连接。
3、可以单片机与单片机通讯。
4、可UART 与485设备通讯。
5、电路小巧,方便固定安装。
6、通信距离最大1200米。
7、工作温度-20°~50°。
8、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9、此模块最大支持节点数68,超过需要加中继器。多节点需要加120欧姆电阻
10、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00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小知识】
RS232,RS422,RS485是电气标准,主要区别就是逻辑如何表示。
    RS232使用12V,0,-12V电压来表示逻辑,(-12V表示逻辑1,12V表示逻辑0),全双工,最少3条通信线(RX,TX,GND),因为使用绝对电压表示逻辑,由于干扰,导线电阻等原因,通讯距离不远,低速时几十米也是可以的。
RS422,在RS232后推出,使用TTL差动电平表示逻辑,就是两根的电压差表示逻辑,RS422定义为全双工的,所以最少要4根通信线(一般额外地多一根地线),一个驱动器可以驱动最多10个接收器(即接收器为1/10单位负载),通讯距离与通讯速率有关系,一般距离短时可以使用高速率进行通信,速率低时可以进行较远距离通信,一般可达数百上千米。
RS485,在RS422后推出,绝大部分继承了422,主要的差别是RS485可以是半双工的,而且一个驱动器的驱动能力至少可以驱动32个接收器(即接收器为1/32单位负载),当使用阻抗更高的接收器时可以驱动更多的接收器。所以现在大多数全双工485驱动/接收器对都是标:RS422/485的,因为全双工RS485的驱动/接收器对一定可以用在RS422网络。

管理提醒:资料不全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A(2020-11-17):
有没有电路原理图啊?

网友A:
管理员说的对,没有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