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写BH1750 求帮助

楼主(2019-10-04):
怎么用STM32编写BH1750环境监测芯片的代码???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CL PBout(6)
#define SDA PBout(7)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DA_IN PBin(7)      //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   SlaveAddress   0xB8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float temp;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uchar CY; //来源于51psw寄存器(程序状态字)的一个位
//void delay_nms();
#define delay_nms(n) delay_ms(n)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Delay5us();
#define Delay5us() delay_us(5)
//void Delay5ms();
#define Delay5ms() delay_ms(5)

void BH1750_Start(void);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void);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uchar ack);           //应答ACK
uchar  BH1750_RecvACK(void);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void);                 //IIC单个字节读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uchar ack)
{
SDA=ack;                    //无需if,会自动转换类型,可以直接把八位赋给一位,但若不放心可先用if赋值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uchar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_Init();                 //换上拉输入模式
    CY = SDA_IN;                  //读应答信号
LED_Init();                 //换回推挽输出模式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if(0X80&dat)
        SDA=1;
  else
        SDA=0;//这里是关键,cy在51里是保存移位计算后的结果,而这里移植替换成cy变量就需要手动赋值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_Init();            //换上拉输入模式
        dat |= SDA_IN;             //读数据
        LED_Init();                 //换回推挽输出模式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BH175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OBJ\le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Multiple_Read_BH1750 (referred from main.o).   原代码大小写错误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void serial_send()
//{
//    u8 t;
// u8 len;
//    USART_RX_BUF[0]=wan;
// USART_RX_BUF[1]=qian;
//  USART_RX_BUF[2]=bai;
//  USART_RX_BUF[3]=shi;
//  USART_RX_BUF[4]=ge;
// USART_RX_BUF[5]='\n';
// len=6;
//   for(t=0;t<len;t++)
//   {
//    USART1->DR=USART_RX_BUF[t];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
//
//}
//*********************************************************
//主程序********
//*********************************************************
int main()
{
delay_init();
LED_Init();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while(1)              //循环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07);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temp=(float)dis_data/1.2;
      conversion(temp);         //计算数据和显示
//   serial_send();

    }
}

这是现在写的,但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