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二维码扫码控制程序 二维码识别程序

楼主(2019-10-04):
#include<STC15W408AS.h>
#include<math.h>                  //计算小数点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用nop函数延时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define ENABLE_IA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3//SYSCLK<12MH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存储地址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9600

  sbit IN1 = P1^2;                        /*单片机1.2引脚检测IN1是否动作*/
  sbit IN2 = P1^3;                        /*单片机1.3引脚检测IN2是否动作*/
  sbit IN3 = P1^4;                        /*单片机1.4引脚检测IN3是否动作*/
  sbit IN4 = P1^5;                        /*单片机1.5引脚检测IN4是否动作*/

  sbit OUT1 = P3^7;                  /*单片机3.7引脚控制继电器COM1*/
  sbit OUT2 = P3^6;                  /*单片机3.6引脚控制继电器COM2*/

uchar dat=0x00;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write=0;
uint sec=0;
uint tcnt=0;
uchar r=0;
uchar sj1;
uchar sj2;
uint8 sendBuf[10];          //发送缓冲区
uint8 receBuf[10];    //接收缓冲区
bit flag_zx=0;
uchar k=1;
uchar j=100;
uchar xdata tmz1[32];//接收缓冲区
bit qcbz=0;
uchar y=0;
/********************************************************************
                            定义 ISP/IAP/EEPROM 命令
*********************************************************************/

void IapIdle();//禁用 ISP/IAP/EEPROM functionmake 单片机 在 一 安全 状态
uint8 IapReadByte(uint16 addr);//读数据
void IapProgramByte(uint16 addr, uint8 dat);//写数据
void IapEraseSector(uint16 addr);//擦除数据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date)//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date;m>0;m--)
for(n=200 ;n>0;n--)
for(s=248;s>0;s--);
}
/*****************清空发送缓冲区*************************/
void clear_receBuf()
{
    uchar i;
        for(i=0;i<8;i++)
        {
        receBuf[i]=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SCON = 0x5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8;
    AUXR = 0x14;
    AUXR |= 0x01;
    ES = 1;
    EA = 1;
        ET0=1;
        EA=1;
        sec=0;
        P3=0XFF;
   while(1)
   {
   if((r!=0)&&(qcbz==0)){delay(j);clear_receBuf();r=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0; //接收标志清零
             receBuf[r++&0x0F]=SBUF;     //把接受的数据存储到BUT数组中
                 if(r>=8)
                 {
                 r=0;
             flag_zx=1;
                 }
           }
      if(flag_zx==1)
           {
//                                                                                                    BF AA B5 DA D2 BB C2 B7 0D
//                                                                                                    B9 D8 B5 DA D2 BB C2 B7 0D
                flag_zx=0;
           if((receBuf[0]==0xBF)&&(receBuf[1]==0xAA)&&(receBuf[2]==0xB5)&&(receBuf[3]==0xDA)&&(receBuf[4]==0xD2)&&(receBuf[5]==0xBB)&&(receBuf[6]==0xC2)&&(receBuf[7]==0xB7))
                        {
                        OUT1=0;clear_receBuf();r=0;
                        }
                   else if((receBuf[0]==0xB9)&&(receBuf[1]==0xD8)&&(receBuf[2]==0xB5)&&(receBuf[3]==0xDA)&&(receBuf[4]==0xD2)&&(receBuf[5]==0xBB)&&(receBuf[6]==0xC2)&&(receBuf[7]==0xB7))
                        {
                        OUT1=1;clear_receBuf();r=0;
                        }
          else if((receBuf[0]=='A')&&(receBuf[1]=='B')&&(receBuf[2]=='C')&&(receBuf[3]=='D')&&(receBuf[4]=='E')&&(receBuf[5]=='F')&&(receBuf[6]=='G')&&(receBuf[7]=='H'))
                        {
                        OUT2=0;clear_receBuf();r=0;
                        }
          else if((receBuf[0]=='1')&&(receBuf[1]=='2')&&(receBuf[2]=='3')&&(receBuf[3]=='4')&&(receBuf[4]=='5')&&(receBuf[5]=='6')&&(receBuf[6]=='7')&&(receBuf[7]=='8'))
                        {
                        OUT2=1;clear_receBuf();r=0;
                        }
}
}

/********************************************************************
                              结束
*********************************************************************/

keil _二维码学习控制模块 -开关控制.rar

网友A:
留个记号,向你学习。

网友B:
你好!你有做好的成品吗?我想要一个

网友C(2019-11-07):
你好,我想请教扫码了怎么控制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