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 单片机定时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9-10-04):
在UART0里面使用Timer2. 另希望使用Timer3实现方波输出。但是Timer2在初始化的时候,Timer3的参数也会随着改变,且Timer3就不能正常执行了。
这是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肯定程序设置有问题,正常不会这样。

网友B: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 "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
这样问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是程序操作步骤有问题了
你看看是哪里配置错了

网友B:
我给解释一下单片机C8051f040中SFR分页机制啊

简单来说就是C8051f中的特殊寄存器很多,传统的51单片机的地址不够用,所以又分了页,传统51只有一页,而C8051f040有5个分页,所以每次对特殊寄存器进行操作时必须先选择该寄存器所在的页。

以前已经有过不少次因为配置C8051F040单片机时忽视寄存器的页地址,导致寄存器的值无法写入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