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晶振到底需要写程序不要,想要复制这个板子

楼主:
如图所示,这个板子上的晶振需要不需要写程
想要复制这个板子

网友A(2019-10-05):
板子上Y1处焊接了晶振,复制时同样也把这一部分复制上好了

网友B:
楼主想复制这个板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抄板。只要按原样制作PCB,所有元器件按原样的封装尺寸、参数配置安装。图中U1芯片是不是MCU需要根据上面的丝印型号查找确认。REALTEK只是表明是台湾瑞昱半导体的产品,如果是MCU那就必须要烧写程序。晶振只是为芯片提供时钟信号。如果楼主对这个板子的功能不是十分了解,且不会编写也无法获得该驱动程序,复制这个板子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