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其他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9-10-04):
才开始准备学习单片机,请教各为师傅从零开始先学习51单片机好还是学arduino呀!
另外,51单片机常用软件有哪些?

网友A:
通过学arduino了解一下单片机能实现何种功能,然后再来学51单片机编程是可以的

网友B:
Arduino依托类C语言,如果之前有基础的话上手简单,但没有基础从新学起可能较为困难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从51学起吧,毕竟51是基础中的基础

网友D:
keil4,先学习51吧,51是基础.学会51其他容易上手

网友E:
肯定是51单片机好啊  51单片机是单片机的基础  你可以先学习简单的io口的电平控制 按键 led灯 数码管  串口通信 中断这些

网友F:
单片机是串行处理,fpga是并行处理

网友G:
初学建议arduino可以先了解各种元器件,然后在学习51,常用软件有protues,keill,ad,等等

网友H:
c51普遍一些,是一个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