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距源程序 串口打印出数据

楼主(2019-10-04):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imer.h"

/******************************************************
  @title                             32避障车
        @since                            Keil uVision5
        @version                    1.0
        @remark                            超声波测距报警器
  @crystal frequency
        @time                 20181229
  @site                 6J313
******************************************************/

extern u8  TIM2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float distance;
/**函数声明**/
void Check_Data(void);

/**变量声明**/
//int CONNECTED=0;//串口2接收数据标志位
//extern int Max_Temp;//上限设定温度值缓存
//extern int Min_Temp;//下限设定温度值缓存
//extern int Tempreture;//HIMI回传温度值缓存
//extern int cnt;//定时器累加变量200ms
//extern int cnt1;//定时器累加变量500ms

/**系统功能初始化函数**/
void SYS_Init(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Triger_Inic();                         //继电器触发外设初始化
        uart_init(9600);                                 //9600

//  USART2_Init(9600);         //串口二初始化
//TIM4_Config(1999,71,1,0);
                TIM1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TIM2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TIM3_PWM_Init(9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1000=72Khz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32 temp=0;
        SYS_Init();
                   while(1)
        {
        delay_ms(10);
                Wave_SRD_Strat();
//                TIM_SetCompare1(TIM1,TIM_GetCapture1(TIM1)+1);
//                if(TIM_GetCapture1(TIM1)==300)TIM_SetCompare1(TIM1,0);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emp=TIM2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2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ance = temp/59.0;
                                                distance = distance*10;
if(distance>35000)
        distance=0;
                        printf("n0.val=");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printf("%.0f",distance);        //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0xff;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0xff;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1->DR=0xff;
                        LED1=!LED1;
                        TIM2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网友A:
不知道为啥不好使,感谢分享但是

网友B(2019-11-22):
多谢正好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