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编辑器IAR不能修改库函数的C文件?

楼主(2019-10-04):
新手求助,为什么STM8使用IAR编辑器,程序是网上众拳的教程,为什么修改不了库函数的c文件,文件在编辑器的上面有个锁呢?还是我用的是STM8S105,只有串口2,增加了库里的相关函数就报错,老是说找不到定义的寄存器,关键是我用同样的增添方法,增加串口3相关文件就没事,真是郁闷,求助,,,谢谢

报错

报错

报错

报错

c文件锁了

c文件锁了

网友A:
锁的问题:文件是只读的,在电脑文件目录下,右键选择属性,取消只读就可以取消锁了

网友B:
楼上对的,但是应该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和库函数有冲突,不建议修改库函数,在自己的源码里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