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只有arm?是我没有安对软件还是没安装库

楼主:
这该怎么办?是我没有安对软件还是没安装库

批注 2019-10-05

网友A(2019-10-05):
安装最新版本试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

网友B:
如果是学51软件就按错了。

网友C:
安装相应的芯片包就可以了

网友D:
安装包不一样,下载c51版本在安装一遍,就合并了。然后点你图中最上边的框右边下拉三角就能选51系列里的单片机了

网友E:
有arm'版本和c51版本

网友F:
xx版的keil,如果没有按照破x过程,就算弄错了一个小过程,也会破x不成功,从你的图片中可以推断应该是破x错误,要不就是CH340驱动没正确安装。

网友G:
针对不同需要选择软件不同版本

网友H:
有ARM和C51两个版本,都安装上就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学51软件就按错了。

想学32,不过希望它也能编写51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针对不同需要选择软件不同版本

有没有那种既可以写32也可以写51的版本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ARM和C51两个版本,都安装上就有了。

这种意思是就要安装两个软件是吗?

网友J:
下载一个pack包,装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