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运放电路出现问题

楼主(2019-10-05):
如图仿真显示运放不行,能不能不换运放解决仿真不了的问题??
ps 这个电路是温度测量的电路,我还没有用keil把程序写进去,应该不会影响仿真吧?
求大神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用的运放没有仿真的权限,换个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运放很多,换一个比如AD820,都是你电路画错了吧,运放都正反馈了,还能放大?

网友B:
必须得换,因为图中这个LM224没有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