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中断计数程序(带Proteus仿真)

楼主(2019-10-05):
这是我做的流水灯+中断计数,流水灯每亮一下,数码管自动加1,有仿真图

#include <reg51.h>
#define DATAPORT P2                //数码管数据口
sbit COM1 = P3^0;                //数码管位1驱动口
sbit COM2 = P3^1;                //数码管位2驱动口
sbit COM3=P3^7;//第三个数码管
sbit key1=P3^5;//清零按键
sbit led=P1^0;//20分钟那个小灯
unsigned char miao,fen;//计时变量
code unsigned char  cc_table[]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int num;//计数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void)
{
        COM1 = 1; //打开第一个数码管,让他亮
        DATAPORT = cc_table[num/100];        //显示百位段码
        delay(5);//延时5ms
        COM1 = 0;//关闭第一个数码管,灭,消影

        COM2 = 1;//打开第二个数码管
        DATAPORT = cc_table[num%100/10];//显输十位段码
        delay(5);
        COM2 = 0;//关闭

        COM3 = 1;        //打开第三个数码管
        DATAPORT = cc_table[num%10];//显输个位段码
        delay(5);
        COM3 = 0;//关闭三个数码管,灭,消影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初始化定时器
        TH0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TL0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TH1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TL1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ET1 = 1;        //开T1中断
        TR1=1;//启动定时器1
    IT0=1;   //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外部0中断
    P0=0x01;//P1第一灯亮
        led=1;//20分钟小灯亮
         while(1)
        {

                display();                                                //显示脉冲数

        if(key1==0)//清零按键按下
           {
                  delay(2);//延时消去按键抖动
                  if(key1==0)//按键按下
                  {
                        while(!key1);//按键可释放
                        num=0;//清零
          }
           }

        }
}
/********************************************************
* INT0中断函数                                          *
********************************************************/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关中断
   num++;//计数值加1
   EX0=1;//开中断
}
void T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temp=0x02;
        TH0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TL0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count++;//累计20次为1秒

        if(count==20)//1秒到
        {
                P0=0x00;//不亮
        }
        if((count>=60)&&(count>20))//2秒
        {
                count=0;//计数值清零
                P0=temp;
                temp=temp<<1;//左移动
                if(temp==0x40)//   0X40是循环6位,0X00是循环8位
                        temp=0x01; //                 循环结束,由第一个灯开始
        }

}
void T1_ISR(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1;
        TH1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TL1 =(65536-46078)%256;//定时器初始化
        count1++;
        if(count1==20)//计数1秒
        {
                count1=0;
                miao++;
                if(miao==60)//计时60秒到
                {
                miao=0;
                fen++;

                if(fen>=150)//计时20分钟
                {

                led=0;
                TR1=0;
                }
                }

        }

}

网友A(2019-11-26):
可以的,做的很好!

网友B(2020-11-02):
为什么流水灯亮了数码管没有自动加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