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vl53l0x的程序,还有所有寄存器映射,都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9-10-05):
SYSRANGE_START                              = 0x00,
      SYSTEM_THRESH_HIGH                          = 0x0C,
      SYSTEM_THRESH_LOW                           = 0x0E,
      SYSTEM_SEQUENCE_CONFIG                      = 0x01,
      SYSTEM_RANGE_CONFIG                         = 0x09,
      SYSTEM_INTERMEASUREMENT_PERIOD              = 0x04,
      SYSTEM_INTERRUPT_CONFIG_GPIO                = 0x0A,
      GPIO_HV_MUX_ACTIVE_HIGH                     = 0x84,
      SYSTEM_INTERRUPT_CLEAR                      = 0x0B,
      RESULT_INTERRUPT_STATUS                     = 0x13,
      RESULT_RANGE_STATUS                         = 0x14,
      RESULT_CORE_AMBIENT_WINDOW_EVENTS_RTN       = 0xBC,
      RESULT_CORE_RANGING_TOTAL_EVENTS_RTN        = 0xC0,
      RESULT_CORE_AMBIENT_WINDOW_EVENTS_REF       = 0xD0,
      RESULT_CORE_RANGING_TOTAL_EVENTS_REF        = 0xD4,
      RESULT_PEAK_SIGNAL_RATE_REF                 = 0xB6,
      ALGO_PART_TO_PART_RANGE_OFFSET_MM           = 0x28,
      I2C_SLAVE_DEVICE_ADDRESS                    = 0x8A,
      MSRC_CONFIG_CONTROL                         = 0x60,
      PRE_RANGE_CONFIG_MIN_SNR                    = 0x27,
      PRE_RANGE_CONFIG_VALID_PHASE_LOW            = 0x56,
      PRE_RANGE_CONFIG_VALID_PHASE_HIGH           = 0x57,
      PRE_RANGE_MIN_COUNT_RATE_RTN_LIMIT          = 0x64,
      FINAL_RANGE_CONFIG_MIN_SNR                  = 0x67,
      FINAL_RANGE_CONFIG_VALID_PHASE_LOW          = 0x47,
      FINAL_RANGE_CONFIG_VALID_PHASE_HIGH         = 0x48,
      FINAL_RANGE_CONFIG_MIN_COUNT_RATE_RTN_LIMIT = 0x44,
      PRE_RANGE_CONFIG_SIGMA_THRESH_HI            = 0x61,
      PRE_RANGE_CONFIG_SIGMA_THRESH_LO            = 0x62,
      PRE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 0x50,
      PRE_RANGE_CONFIG_TIMEOUT_MACROP_HI          = 0x51,
      PRE_RANGE_CONFIG_TIMEOUT_MACROP_LO          = 0x52,
      SYSTEM_HISTOGRAM_BIN                        = 0x81,
      HISTOGRAM_CONFIG_INITIAL_PHASE_SELECT       = 0x33,
      HISTOGRAM_CONFIG_READOUT_CTRL               = 0x55,
      FINAL_RANGE_CONFIG_VCSEL_PERIOD             = 0x70,
      FINAL_RANGE_CONFIG_TIMEOUT_MACROP_HI        = 0x71,
      FINAL_RANGE_CONFIG_TIMEOUT_MACROP_LO        = 0x72,
      CROSSTALK_COMPENSATION_PEAK_RATE_MCPS       = 0x20,
      MSRC_CONFIG_TIMEOUT_MACROP                  = 0x46,
      SOFT_RESET_GO2_SOFT_RESET_N                 = 0xBF,
      IDENTIFICATION_MODEL_ID                     = 0xC0,
      IDENTIFICATION_REVISION_ID                  = 0xC2,
      OSC_CALIBRATE_VAL                           = 0xF8,
      GLOBAL_CONFIG_VCSEL_WIDTH                   = 0x32,
      GLOBAL_CONFIG_SPAD_ENABLES_REF_0            = 0xB0,
      GLOBAL_CONFIG_SPAD_ENABLES_REF_1            = 0xB1,
      GLOBAL_CONFIG_SPAD_ENABLES_REF_2            = 0xB2,
      GLOBAL_CONFIG_SPAD_ENABLES_REF_3            = 0xB3,
      GLOBAL_CONFIG_SPAD_ENABLES_REF_4            = 0xB4,
      GLOBAL_CONFIG_SPAD_ENABLES_REF_5            = 0xB5,
      GLOBAL_CONFIG_REF_EN_START_SELECT           = 0xB6,
      DYNAMIC_SPAD_NUM_REQUESTED_REF_SPAD         = 0x4E,
      DYNAMIC_SPAD_REF_EN_START_OFFSET            = 0x4F,
      POWER_MANAGEMENT_GO1_POWER_FORCE            = 0x80,
      VHV_CONFIG_PAD_SCL_SDA__EXTSUP_HV           = 0x89,
      ALGO_PHASECAL_LIM                           = 0x30,
      ALGO_PHASECAL_CONFIG_TIMEOUT                = 0x30,

网友A:
你看看这个激光测距模块的Datasheet,里面对每个寄存器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一一给你介绍了,自己仔细阅读一下。

网友B(2019-12-04):
这个传感器是直接调用API库的,不是访问寄存器,直接看API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