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T7053BU的问题,有效值波动很大

楼主(2019-10-05):
请问有哪位大神用过ATT7053bU这款芯片,我用其做AD芯片,用电流通道1读一个分压电阻的电压,其有效值波动好大是什么原因,拜谢

网友A(2021-12-03):
老哥,请问能不能把你的三线驱动借鉴一下,我现在通讯有点问题,谢谢了,我发现我读都读不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