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显示数码管有些数字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19-10-05):
如题,刚学用proteus仿真,想用数码管(型号7seg-mpx2-cc)显示数字,但是在显示3,5,9时乱码,具体源代码以及仿真图纸如下图所示,希望前辈们不惜赐教

各数码管接法

各数码管接法

网友A:
换一种数码管试看,可能是共阳与共阴不同,或把段值取反一下试看。

网友B:
楼主的程序要加延时或消隐,否则因为段码和位码共用P0造成串扰,出现乱码。给你一个简单示例参考。 数码管显示0~

网友C:
for循环程序中的程序意图是在8个数码管中均显示数字3,如果要在8个数码管中显示不同的数字,需改变位选wei=1;
P0=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依次选择);
wei=0;
同时段码要消影
duan=1;
P0=0;
duan=0;
duan=1;
P0=table[tt];
duan=0;
重要的是此处要有2ms左右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要加延时或消隐,否则因为段码和位码共用P0造成串扰,出现乱码。给你一个简单示例参考。

太感谢了,完美解决了我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