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线导航智能车程序

楼主(2019-10-05):
//********************************************单片机红外发射*******************************************
#include "reg52.h"
sbit ir=P2^7;//红外发射管控制脚,使用24M晶振
sbit ka=P2^0;
sbit kb=P2^1;
unsigned int count, set_count; //中断计数,设定中断次数
bit irflag,keyflag;   //红外发送标志位,按键标志位
unsigned char irsys[]={0x00,0xff};//16位用户码
unsigned char irdata,ircode; //发送的红外数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延时约1ms,晶振24M ,此处延时不需很精确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for(i=125;i>0;i--);
}
//---------------------------------------------------------------------------
void ir_sendbyte()    //红外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发送8位数据
{
   set_count=35;//35; //发送编码中的0.56ms高电平
   irflag=1;      //启动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 //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if(ircode&0x01) set_count=130;//130; //判断红外编码最低位,若为1则1.69ms的低电平
     else set_count=35;//35;    //为0则0.565ms的低电平
   irflag=0; //低电平则不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count<set_count); //等待发送完
   TR0=0; //关闭定时器0
   ircode=ircode>>1; //将数据右移,即从低位到高位发送
}
TR0=0;
set_count=0;
count=0;
ir=1;    //发射完了关闭红外发射二极管
}
//---------------------------------------------------------------------------
void ir_send() //发送红外数据
{
set_count=672;//672; //发送编码中的引导码(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
irflag=1;    //启动红外发射二极管发射
count=0;    //中断计数清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TR0=0;
set_count=336;//336; //发送编码中的4.5ms低电平
irflag=0; //低电平则不发射
count=0;
TR0=1;
while(count<set_count); //等待发送完
TR0=0;
ircode=irsys[0];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1-8位
ir_sendbyte();
ircode=irsys[1]; //发送16位用户码的前9-16位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码
ir_sendbyte();
ircode=~irdata; //发送8位数据反码
ir_sendbyte();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EA=1;
TMOD=0x02;     //定时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ET0=1;
TH0=0xf3;//0xf3;   //定时13us,38K红外矩形波,晶振24M (//后为12M晶振下的数值)
TL0=0xf3;
}
//---------------------------------------------------------------------------
void main()
{
P1=0x00;
timer0_init(); //定时0初始化
count=0;     //中断计数先清0
irflag=0;     //红外发射标志先置0
irdata=9;                                                                                                    //1        //55 55 55 A9
while(1)                                                                                                    //2        //AA 55 55 53
{                                                                                                    //4        //55 55 55 04
    ir_send();   //发送红外编码                                                                         //5        //55 55 55 49
    delay(50);                                                                                                    //6  //00 55 55 0A
}                                                                                                    //7        //00 55 55 15
}                                                                                                    //8  //54 55 55 4D
//-----------------------------------------------------------------------        //9        //00 55 55 11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10        //A8 55 55 13
{
count++;
if(irflag==1) ir=~ir; //有发射标志,则发射38khz的矩形波
   else ir=1;     //否则不发射,即相当于发射编码中的低电平
}

网友A(2020-04-03):
不错的样子,多少钱哪

网友B:
请问我如果想做一个简单点的循迹小车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