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rduino loop()语句的疑问,请指点

楼主(2019-10-05):
我在本论坛发过一个上下位机arduino通过iic互传数据的程序,我对里面的这段代码
//主程序
void loop()
{
  delay(100);//延时
}
有点疑惑,我认为程序会卡在那里不动,然而今天找了两个arduino板子试了一下,居然是可以完成预期通信效果的,这是为啥,为啥loop这里卡不住程序?请指点。

/*循环接受主机发送来的数据包,同时显示在串口监视器上
把数据包的最后一个字节,再上传回主机
*/
#include <Wire.h>//声明I2C库文件
int x;//变量x值决定主机的LED是否点亮
//初始化
void setup()
{
  Wire.begin(4);                // 加入 i2c 总线,设置从机地址为 #4
  Wire.onReceive(receiveEvent); //注册接受到主机字符的事件
  Wire.onRequest(requestEvent); // 注册主机通知从机上传数据的事件
  Serial.begin(9600);           //设置串口波特率
}
//主程序
void loop()
{
  delay(100);//延时
}

// 当从机接受到主机字符,执行该事件
void receiveEvent(int howMany)
{
  while( Wire.available()>1) // 循环执行,直到数据包只剩下最后一个字符
  {
    char c = Wire.receive(); // 作为字符接受字节
    Serial.print(c);         // 把字符打印到串口监视器中
  }
  //接受主机发送的数据包中的最后一个字节
  x = Wire.receive();    // 作为整数接受字节
  Serial.println(x);    //把整数打印到串口监视器中,并回车
}

//当主机通知从机上传数据,执行该事件
void requestEvent()
{
  //把接受主机发送的数据包中的最后一个字节再上传给主机
  Wire.send( x); // 响应主机的通知,向主机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延时程序,延时时间一到,就会往下执行别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延时程序,延时时间一到,就会往下执行别的语句。

单片机里头 这个是表示循环的,在我的理解里,loop() {},相当于 while(1) {}

楼主:
哪位大佬能解释,奉送十个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