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个开关控制2个LED先后点亮的单片机程序设计思路

楼主(2019-10-05):
求1个开关控制2个LED先后点亮的程序.要求如下:
按动开关时,第1个LED亮200毫秒之后熄灭,约100毫秒后,第二个LED点亮,亮约150毫秒之后熄灭.直至再按动开关,点亮第1个LED...依次循环.
即是一个开关启动2个LED,LED时间之间要有间隔.
在这里求各位师傅,大神给个思路.感谢,感谢!

网友A:
LED点亮150ms和200ms意义何在,因为这么短的时间也许你根本看不到LED已点亮,程序倒是简单,判断按键按下后,设置一个标记如flag=1,然后LED1点亮,延时200ms熄 灭LED1,同时点亮LED2,延时150ms后 flag=0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点亮150ms和200ms意义何在,因为这么短的时间也许你根本看不到LED已点亮,程序倒是简单,判断按键按下后 ...

他说的是led,如果这2个led是在光耦的内部,那控制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C:
可以看见LED灯点亮的,只是快速按键后,LED1和LED2都比较快的闪过,如果长按按键,要求LED1和LED2怎样工作,这都需要有要求的,否则写出来的程序不完美。

网友D:
你真省IO口,是可以做到的,IO口有三种状态,高电平、低电平、高阻。先输出高电平时驱动NPN三极管点亮LED1,200ms后切换到高阻,两个LED都灭,150ms后切换到低电平驱动PNP三极管点亮LED2。如图:两个电阻取值合适才可以。

网友D:
这个主要是硬件的问题,电路的设计是关键,V1电压是关键,要求只能点亮1个LED,不能点亮2个LED。低电平LED1亮,高阻都不亮,低电平LED2亮。不过这么复杂就为了省一个IO口吗?

网友E:
给你写个程序,第1个LED亮200毫秒之后熄灭,100毫秒后,第二个LED点亮,亮约150毫秒之后熄灭。期间按键与定时器互锁。不过时间太短不易观察,可以把时间延长10倍观察。
#include <reg51.h>

sbit key =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共阴极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nt50ms=0;//中断计数
unsigned char count=0;        //消抖计数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2.000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
                {
                        if(++count>=100 && TR0==0)//与定时器互锁
                        {
                                LED1=0;//LED1亮
                                TR0 =1;//开定时器
                        }
                }
                else         count=0;//消抖计数清0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Cnt50ms++;
        if(Cnt50ms>=4)//200ms
                LED1=1;//LED1熄灭
        if(Cnt50ms>=6)//300ms
                LED2=0;//LED2亮
        if(Cnt50ms>=9)//450ms
        {
                Cnt50ms=0;//中断计数清0
                LED2=1;//LED2熄灭
                TR0=0; //关闭定时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