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佬关于AD画pcb的焊盘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的Altium Designer PCB是显示绿色的呀,怎么改成红色

网友A(2019-10-06):
默认的就行,出现绿色是提示你的rule设置不妥,如焊盘间距设置过大,线与线间距设置过大等,建议检查一下规则设置

网友B:
按L,里面有颜色设置,当然前提是你的元器件都要摆在TOP层

网友C:
这是焊盘间距比规则设置的间距小了吧

网友D:
你这是报错啦,建议检查一下是不是网络设置有问题,或者规则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把在线DRC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F:
如果你本身焊盘是放在TOP层了,出现绿色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设置的规则过小了,造成了间距的报错

网友G:
如果你没改焊盘的默认颜色的话,就是你放的元件离的太近,报错了,在rule里改一下距离。

网友H:
如果没设置过的话,默认绿色不是报错吗

网友I:
可以先恢复默认设置,一般默认是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