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屏视角问题

楼主(2019-10-05):
下面这个TFT液晶屏是12点视角的,到底是从哪个方向看比较清楚?
如图看清楚还是反过来看清楚?

楼主:
还有到底那一边是上面,有引脚的是下面还是上面?

网友A:
从有引脚的方向斜着往上看最清楚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在淘宝上咨询了两个商家他们的回答一个说从上往下看清楚,有一个说反过来清楚,不知道听谁的。

网友B(2024-09-16):
TFT显示屏有TN和IPS类型的.
TN类型的TFT主要有6点,12点方向. 视角方向指的是垂直显示屏到6点or12点那个可视角度最大, 最大的角度方向即为几点.
IPS类型的TFT就是360°全视角, 哪个方向看显示效果都一样. 通常同尺寸TN与IPS显示屏,IPS价格稍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