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多机通讯主机如何知道从机地址,因为从机都是买来的仪表

楼主(2019-10-06):
(无正文)

网友A:
问卖家,或扫描一下

网友B:
如果买来的仪表是485通讯的,那么肯定可以设置通讯地址;
仔细看看仪表的说明书吧

网友C:
买来的设备485通信,都是标准的Modbus协议,要根据说明书传送指定字节进行设置

网友D:
modbus协议,协议当中有报文帧,报文帧的格式是(地址码+功能码+校验码),我们可以根据功能码中的ID进行选择

网友E(2020-04-20):
自己编程设定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