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串口中断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9-10-0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flag, a;
uchar code table[]=" I get ";

//串口初始化
void Serial_Init()
{
    TMOD = 0x20;    //设定T1定时器工作方式2
    TH1 = 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  9600
    TL1 = 0xfd;        //T1定时器装初值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REN = 1;        //允许串口接收
    SM0 = 0;        //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SM1 = 1;        //同上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Serial_Init();

    while(1)
    {
        if(flag)
        {
            uchar i;
            ES = 0;//先关闭串口中断防止干扰
            for(i=0; i<7; i++)
            {
                SBUF = table[i];
                while(!TI);//即等待发送完成,因为发送完成后TI由硬件置位
                TI = 0;//清零以进行下一次发送
            }
            SBUF = a;//串行发送时,CPU向SBUF写入数据,sbuf的容量很大
            while(!TI);
            TI = 0;

            ES = 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接收,a相当于接收缓存
{
    RI = 0;//接收完成后RI由硬件置1,中断里面清零以进行下一次接收
    a = SBUF;//串行接收时,CPU从SBUF读出数据
    flag = 1;
}

网友A(2022-03-01):
你好,这个波特率是多少晶振计算的,我的是11.0592晶体,9600波特率,计数器该怎么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