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的极简驱动程序,控制芯片为STC15 1T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9-10-06):
之前网上找的WS2812驱动很少并且代码很混乱。国庆闲来无事,自己写了一下WS2812的驱动程序,不多说什么,反正好用;我这总共驱动的是两条一米60灯再加1个环形8灯共128灯完全没毛病,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下图为证。单片机是STC15的,试了很多型号都没毛病,1T的单片机似乎都可以,其实个人认为WS2812的时序并没有手册上说的那么严格,实际使用时也很轻松就实现了!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只是简单的驱动测试,喜欢什么花样还请自由发挥,哈哈!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WS2812驱动程序***/
/*作者:YUAN HUA FEI*/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 128//灯泡个数

sbit DO=P3^2;//数据输出口口

void delay1us()
{
    unsigned char a;
    for(a=3;a>0;a--);
}

void delays(uint m)
{
uchar i,j;
while(--m)
{
         for(i=6;i>0;i--)
         for(j=250;j>0;j--);
}
}

/**目前测试STC15系列9~30MHz整得成**/
/**适当调整_NOP_(),最低8MHz也整得成***/
/*调整Re、Gr、Bl的比例可搭配出各种颜色*/
/********0~255,共256级亮度 *********/
/*****调整数字大小可调整色调及亮度*****/
//括号内分别代表(红、绿、蓝)数据
void WS2812WR(uchar Re,uchar Gr,uchar Bl)
{
        uchar color=3,dat,i=8;
        DO=0;
        //依次输出24bit GRB数据
        while(color--)
        {
          if(color==2)dat=Gr;
          if(color==1)dat=Re;
          if(color==0)dat=Bl;
                while(i--)
                {
                        if(dat & 0X80)//写1
                        {
                                DO=1;delay1us();
                                DO=0;_nop_();
                        }
                        else          //写0
                        {
                                DO=1;_nop_();
                                DO=0;delay1us();
                        }
                          dat <<= 1;
                }
        i=8;
  }
}
余下可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A:
谢谢。程序很好!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谢谢。正好想用WS2812干点什么呢。

网友C:
资料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D:
好资料,简单明了,学习

网友E:
此程序用在24灯的灯环上怎么只能点亮8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程序用在24灯的灯环上怎么只能点亮8个?

1t的单片机吗,这个要注意调整时序,适当调整_nop_()和延时;还有灯的数量有改了吗,我这个是128颗的

网友F(2020-01-03):
感谢分享,正需要用来做一个东西.开源区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的东西做好.到时也会开源.

网友G(2020-03-31):
正在学习STC15单片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21-04-21):
Mark 插个眼 回头好好研究下

网友I:
昨天买了个25个的WS2812,没驱动起来,看看你的;

网友J(2021-09-06):
刚好有个小灯串,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K:


网友L(2021-12-14):
这个程序怎么指定哪一个灯亮?亮什么颜色?谢谢!

网友M:
楼主我想画个板子,想问一下您这用的哪个型号额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想画个板子,想问一下您这用的哪个型号额

这程序我用的stc15f104,可以正常运行,输出口不要用3.3

网友N(2022-04-20):
你这个有配套的模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有配套的模拟吗?

51单片机全彩光立方制作

这个是我利用WS2812制作的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O(2022-05-28):
看看楼主怎么实现的,我的时序一直调不对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有配套的模拟吗?

模拟的并不好玩,真机的动感效果是模拟不出来的

网友Q(2022-07-19):
程序简单有效,我移植到PIC16F690上,小小调试后成功点亮ws2812,谢谢!!

网友R:
程序有效。在stc12c5a60上通过,应该是1T芯片都行,感谢分享!

网友S:
楼主这种控制RGB灯带的级联芯片NOP是怎么调的

网友T:
很好,这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U(2022-08-26):
这个好啊 万分感谢大神分享的代码 帮到大忙了

网友V:
学习了,感谢版主分享,好好看看

网友W(2022-09-30):
正好非常需要,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省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X(2022-11-08):
下个项目准备玩一下。

网友Y(2023-04-21):
这个好,这个上来也没点亮,把线接返了。现在接对了。调试成功。stc15w204s  12MHZ 三线 数据口 P3^7

网友Z(2023-07-31):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变化

网友AA:
怎么控制特定的灯亮

网友AB:
开发板正好要用,感谢分享。

网友AC:
ws2812很好,学习了

网友AD(2023-09-21):
正好有项目用到WS2812,学习学习

网友AE:
DMA方式才能驱动更多灯吧

网友AF:
引用 网友L:
这个程序怎么指定哪一个灯亮?亮什么颜色?谢谢!

同问+1

网友AG:
弄好了吗?

网友AH(2024-06-17):
如果要循环变换,R、G、B数据要怎么设定自动变化

网友AH:
现在是设定一个颜色,它只能是固定显示一种,要想它自动流水变换颜色,还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