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温度传输源程序如何加入 蓝牙wifi通讯 求帮助

楼主(2019-10-06):
stm32蓝牙wifi温度传输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ds18b20.h"

int main(void)
{
        short temp;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while(DS18B20_Init())//初始化DS18B20,兼检测18B20
        {
                LED0=!LED0;//DS0闪烁
                delay_ms(10);
        }

        while(1)
        {
                temp=DS18B20_Get_Temp();
                if(temp<0)
                {
                        temp=-temp;
                        //LCD_ShowChar(140,150,'-',16,0);//显示负号
                        printf("-");
                }
                //LCD_ShowNum(148,150,temp/10,2,16);//显示温度值
                //LCD_ShowNum(172,150,temp%10,1,16);//显示温度值
                //printf(temp/10+0x30);
                //printf(temp%10+0x30);
                printf("%d",temp/10);
                printf(".");
                printf("%d",temp%10);
                printf(" 'C");
                printf("\n");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求大神修改程序:

网友A:
资料与标题不符,除了题目通篇没有wifi的事

网友B(2021-03-21):
根本没有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