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挑战 89C52驱动WS2812

楼主(2019-10-06):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1MDczMDc0OA==.html

WS2812是一个通信速度比较快的芯片,而89单片机是比较慢的单片机。
89单片机使用32M晶振、12T模式,用IO口直接驱动WS2812灯珠。
以下视频是驱动WS2812的效果
部分源代码:
#ifndef WS2812B_Drive                //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标签
#define WS2812B_Drive                //那么就打一个这个标签
sbit WS2812_GPIO=P2^0;
u8 data WS2812_Write_Buffer[25];
void WS2812_Write_Data(u8 *Point,u8 len)
{
        u8 data i,j,k;
        u8 bdata Value;
        for(i=0;i<len;i++)
        {
                for(j=0;j<3;j++)
                {
                        switch(j)
                        {
                                case 0:Value=*(Point+1);break;
                                case 1:Value=*(Point);break;
                                case 2:Value=*(Point+2);break;
                        }
                        k=0x80;
                        while(k)
                        {
                                if(Value&k)
                                {
                                        WS2812_GPIO=1;
                                }
                                WS2812_GPIO=1;
                                WS2812_GPIO=0;
                                k>>=1;
                        }
                }
                Point+=3;
        }
}
void WS2812_Display_Ser()
{
        static xdata u8 count=0;
        if(count<100)
        {
                WS2812_GPIO=0;
                count++;
        }
        else
        {
                EA=0;
                WS2812_Write_Data(WS2812_Write_Buffer+1,8);
                EA=1;
                count=0;
        }
}
#endif

12 WS2812B彩灯.zip

网友A(2020-08-12):
点赞!正要学习这个内容!!

网友B:
太厉害了,一直都在找这个教程来做个模型加灯

网友C(2021-01-07):
大师,如果用STC8H1K这种1T的单片机,是不是速度就够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如果用STC8H1K这种1T的单片机,是不是速度就够快了?

是的,分享这个代码 主要是挑战一下89系列的性能。小马拉着火车皮跑。测试的是89能不能拉得动

网友D(2021-02-21):
引用 网友C:
大师,如果用STC8H1K这种1T的单片机,是不是速度就够快了?

我用了另一种1T的单片机,4MHZ就可以了。参看http://www.51hei.com/bbs/dpj-202768-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分享这个代码 主要是挑战一下89系列的性能。小马拉着火车皮跑。测试的是89能不能拉得动

试试左移位和CY位直送IO口,应该运行周期会小一点,这样晶振频率可能会小一点。我用的函数可以参考一下:
void ws2812_write_byte( u8 dat)
{
        u8 i = 8;
        dat <<= 1;         //最高位进入CY
        while(i)
        {
                 //高电平时间小于0.45uS为逻辑0,大于时为逻辑1
                WS2812_IO = 1;
                //如果主频较高可在此处适当增加_nop_();
                WS2812_IO = CY;
                //如果主频较高可在此处适当增加_nop_();
                _nop_();
        WS2812_IO = 0;
                dat <<= 1;         //最高位进入CY
                i--;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左移位和CY位直送IO口,应该运行周期会小一点,这样晶振频率可能会小一点。我用的函数可以参考一下:
...

嗯 CY 主要是汇编的指令 初学者容易看蒙圈

网友E(2021-04-12):
精彩,刚好遇到了不知道如何调PWM的问题,学习下!

网友F(2022-03-24):
在哪里修改灯珠数量

网友G:
牛人 膜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哪里修改灯珠数量

WS2812_Write_Data(WS2812_Write_Buffer+1,8);  括号里面数字8 表示8个灯

网友H(2022-07-19):
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I(2022-09-12):
感谢,刚好有这灯带

网友J(2022-11-08):
大神,求电路连接图

网友K:
12分频是375ns吧,不是整数啊

楼主(2023-01-08):
引用 网友F:
在哪里修改灯珠数量

WS2812_Write_Data(WS2812_Write_Buffer+1,8);  这个8 就是8颗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神,求电路连接图

WS2812灯带 电路超级简单

网友L:
这个我之前弄就没弄好,感谢UP主

网友M(2023-10-18):
WS2812灯带 控制

网友N(2023-12-16):
这个程序最多只能点亮255个灯珠,请问:想点更多灯珠要改哪一项?

网友O:
牛啊,小马拉大车

网友P:
只要 注意50us 为时间处理间隙处理,,,

网友Q(2024-06-11):
static xdata u8 count=0;   为什么一定要用XDATA?不用会怎么样?

网友:
static xdata u8 count=0;   为什么一定要用XDATA?不用会怎么样?

如果其他的存储空间够用 那就不用xdata空间

网友R(2024-12-04):
/**********接口说明**********/
sbit led_in=P2^0;

/**********全局变量**********/
#define led_max 256
xdata unsigned char Buff[led_max][3];

/******************************
                发送比特到WS2812
******************************/
void WS2812_Send(bit DI)
        {
                if(DI)                //发送1码
                        {
                                led_in=1;NOP25();                //580ns~1000ns
                                led_in=0;NOP12();                //220ns~420ns
                                }
                        else                //发送0码
                                {
                                        led_in=1;NOP12();                //220ns~380ns
                                        led_in=0;NOP25();                //580ns~1000ns
                                        }
        }

/******************************
                发送字节到WS2812
******************************/
void WS2812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dat<<=1;                //左移一位
                        WS2812_Send(CY);                //发送最高位
                        }
        }

/******************************
                发送RGB颜色到WS2812
******************************/
void WS2812_SendColor(unsigned char red,unsigned char green,unsigned char blue)
        {
    WS2812_SendByte(green);
    WS2812_SendByte(red);
    WS2812_SendByte(blue);
        }

/******************************
                刷新LED显示
******************************/
void WS2812_Display(unsigned char red,unsigned char green,unsigned char blue)
        {
                unsigned int i;
    for (i=0;i<led_max;i++)
                {
                        WS2812_SendColor(red,green,blue);
                        }
                led_in=0;
                Delay(1);
        }

/******************************
                清空缓存数组
******************************/
void WS2812_BuffClear()
        {
                unsigned int i;
                for(i=0;i<led_max;i++)
                {
                        Buff[i][0]=0;
                        Buff[i][1]=0;
                        Buff[i][2]=0;
                }
        }

/******************************
                指定某点,某颜色写入缓存
******************************/
void WS2812_D0T(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red,unsigned char green,unsigned char blue)
        {
                Buff[num][0]=red;
                Buff[num][1]=green;
                Buff[num][2]=b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