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制作一个pcb自动曝光灯。遇到点问题,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9-10-06):
这个是坛友的程序改的。已经改好四位共阳数码管显示曝光时间。设定好时间后按启动开始曝光。时间到后蜂鸣器报警一会继电器关闭曝光。想改成按下启动后继电器吸合开启曝光,时间到后继电器关闭。蜂鸣器报警一会。
复位后可以再次工作。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
//数码管段码端口
#define PP  P0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SEG7[]={/*0,1,2,3,4,5,6,7,8,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缓冲
uchar num[]={1,2,3,4};
//数码管位码端口
sbit      q1=P2^0;
sbit      q2=P2^1;
sbit      q3=P2^2;
sbit      q4=P2^3;
//复位开始停止加1减1按键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aiguan=P3^7;
sbit     buzz=P2^5;
//延时函数ms
void _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
{
//------------------
//显示第1位
  PP=num[0];
  q1=1;
  _delay_ms(2);
  q1=0;
//显示第2位
  PP=num[1];
  q2=1;
  _delay_ms(2);
  q2=0;
  //显示第3位
  PP=num[2];
  q3=1;
  _delay_ms(2);
  q3=0;
  //显示第4位
  PP=num[3];
  q4=1;
  _delay_ms(2);
  q4=0;
}
//计时变量
uint jishu1s=300;  //复位默认秒
uint jishu1=300; //开机默认秒
uint jishu2;
//开始停止变量
uint  bz;
//显示控制
void dispaly()
{
   num[0]=SEG7[jishu1%10];

test -1数码管倒计时.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写了一下程序,程序构架与你原程序变化较大,现仿真正常,做实物还需要再完善,主要是数码管位驱动要 ...

谢谢,仿真了一下比原来的程序好很多

网友B:
你只要能看懂程序的流程就可以了,不要简单的复制代码,然后又不知道所以然。看看那个I/O控制继电器哪个控制蜂鸣器。按照流程图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
//数码管段码端口
#define PP  P0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SEG7[]={/*0,1,2,3,4,5,6,7,8,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缓冲
uchar num[]={1,2,3,4};
//数码管位码端口
sbit      q1=P2^0;
sbit      q2=P2^1;
sbit      q3=P2^2;
sbit      q4=P2^3;
//复位开始停止加1减1按键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aiguan=P3^7;
sbit     buzz=P2^5;
//延时函数ms
void _delay_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
{
//------------------
//显示第1位
  PP=num[0];
  q1=1;
  _delay_ms(2);
  q1=0;
//显示第2位
  PP=num[1];
  q2=1;
  _delay_ms(2);
  q2=0;
  //显示第3位
  PP=num[2];
  q3=1;
  _delay_ms(2);
  q3=0;
  //显示第4位
  PP=num[3];
  q4=1;
  _delay_ms(2);
  q4=0;
}
//计时变量
uint jishu1s=300;  //复位默认秒
uint jishu1=300; //开机默认秒
uint jishu2;
//开始停止变量
uint  bz;
//显示控制
void dispaly()
{
   num[0]=SEG7[jishu1%10];        //显示个位
   num[1]=SEG7[jishu1/10%10]; //显示小数位
   num[2]=SEG7[jishu1/100%10];//显示十位
   num[3]=SEG7[jishu1/1000%10]; //显示千位

}
//按键处理
void key()
{
  if(k1==0){jishu1=jishu1s;while(k1==0);}//复位
  if(k2==0)
          {
                bz=1;
                while(k2==0);
        }
         //开始
  if(k3==0){bz=0;while(k3==0);}//停止
  if(bz==0)
  {
    if(k4==0){if(jishu1s<9999)jishu1s=jishu1s+30;jishu1=jishu1s;while(k4==0);} //+1
    if(k5==0){if(jishu1s>0 )jishu1s=jishu1s-30;jishu1=jishu1s;while(k5==0);} //-1
  }
}
//蜂鸣器子程序
void Alarm()
        {
        if(jishu1<=0)
                {
                for(a>0;a<10000;a++)
                {
                buzz=~buzz;
                }
                   }
        }
void sw()
        {
         if(k2==0)
                 {
                 kaiguan=1;
                }
                else
                        {
                        kaiguan=0;
                        }
        }

//-----------------------
void main()
{
        buzz=0;
  _delay_ms(10);
   //定时器0配置方式1 16
  TMOD=0x01;
  //使能定时器0
  ET0=1;
  //定时器的初值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停止开启定时器0
  TR0=1;
  EA=1;

  while(1)
  {
   dispaly();//显示控制
   dis(); //显示
   key();//按键
   Alarm();//蜂鸣器
   sw();
  }
}

//----T0 计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重装初值50m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开始
  if(bz==1)
  {
   jishu2=jishu2+1;
   //到达1s
   if(jishu2==20)
   {
     jishu2=0;
     if(jishu1>0)jishu1=jishu1-1;//减1s
     if(jishu1==0)bz=0;//结束
   }
  }

}

网友A:
给你改写了一下程序,程序构架与你原程序变化较大,现仿真正常,做实物还需要再完善,主要是数码管位驱动要加晶体管放大。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S 20                                        //宏定义短按(20ms)
#define key_L 500                                        //宏定义长按(0.5s)
#define key_M 300                                        //宏定义连按间隔(0.2s)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SEG7[]={/*0,1,2,3,4,5,6,7,8,9,*/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缓冲
uchar num[]={1,2,3,4};
//数码管位码端口
/*
sbit q1=P2^0;
sbit q2=P2^1;
sbit q3=P2^2;
sbit q4=P2^3;
*/
//复位开始停止加1减1按键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OUT=P3^7;
sbit buzz=P3^5;
uint Cnt1s=35,sec=0,count=0;
char Cnt100ms=0;
uchar Choice,Cnt1ms=0,Cnt250us=0;
bit sign=0,buzzer=0;
bit flag1=0,flag2;

void Timer0Init()//25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显示控制
void dispaly()
{
        if(flag1==0)
        {
                num[0]=SEG7[sec/100%10];//显示十位
                num[1]=SEG7[sec/10%10]; //显示小数位
                num[2]=SEG7[sec%10]&0x7f;//显示个位加点
                num[3]=SEG7[Cnt100ms%10];//显示十分位
        }
        else
        {
                num[0]=SEG7[Cnt1s/100%10];//显示十位
                num[1]=SEG7[Cnt1s/10%10]; //显示小数位
                num[2]=SEG7[Cnt1s%10]&0x7f;//显示个位加点
                num[3]=0xbf;//显示-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
{
        static i=0;
        P0=0xff;
        switch(i)
        {
                case 0: P2=0xf1; break;
                case 1: P2=0xf2; break;
                case 2: P2=0xf4; break;
                case 3: P2=0xf8; break;
        }
        P0=num[i];
        i++;
        i%=4;
}

//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key1_sign,key4_sign;                        //按键自锁标志变量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count3=0,count4=0;//消抖计数变量

        if(k1==0 && Choice==0)                                                //检测按键1按下与K4互锁
        {
                count1++;                                        //消抖计数1自+1
                if((count1>=key_S)&&(key1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1自锁标志
                {
                        key1_sign=1;                        //按键1自锁标志置1
                        flag1=~flag1;
                        if(flag1==0)
                                sec=Cnt1s;
                }
        }
        else
        {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count1清0
        }

        if(flag1)                                                //调整时间
        {
                if(!k2)                                                        //检测按键2按下
                {
                        count2++;
                        if(count2>=key_L)                        //长按快调
                        {
                                if(Cnt1s<999)
                                        Cnt1s++;
                                count2=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key_S && count2<key_L)//短按
                        {
                                if(Cnt1s<999)
                                        Cnt1s++;
                        }
                        count2=0;                                        //count2清0
                }
                if(!k3)                                                        //检测按键3按下
                {
                        count3++;
                        if(count3>=key_L)                        //长按快调
                        {
                                if(Cnt1s>0)
                                        Cnt1s--;
                                count3=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3>key_S && count3<key_L)//短按
                        {
                                if(Cnt1s>0)
                                        Cnt1s--;
                        }
                        count3=0;                                        //count3清0
                }
        }
        if(k4==0 && flag1==0)                        //检测按键4按下与k1互锁
        {
                count4++;                                        //消抖计数4自+1
                if((count4>=key_S)&&(key4_sign==0))//检测消抖计数与按键4自锁标志
                {
                        key4_sign=1;                        //按键4自锁标志置1
                        Choice++;
                        if(Choice==1)                        //开始
                        {
                                OUT=0;
                                Cnt1ms=0;
                                Cnt100ms=0;
                        }
                        if(Choice==2)                        //停止
                                OUT=1;
                        if(Choice>=3)                        //复位
                        {
                                Choice=0;
                                Cnt1ms=0;
                                Cnt100ms=0;
                                sec=Cnt1s;
                        }
                }
        }
        else
        {
                key4_sign=0;                                //按键4自锁标志清0
                count4=0;                                        //消抖计数count4清0
        }
}

//报警程序
void Alarm()
{
        if(sign==1 && Cnt100ms==0 && sec==0)
        {
                sign=0;
                OUT=1;
                Choice=0;
                buzzer=1;
        }
        if(buzzer)
        {
                buzz=~buzz;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buzzer=0;
                        buzz=1;
                        sec=Cnt1s;
                }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sec=Cnt1s;
        OUT=1;
        buzz=1;
        while(1)
        {
                if(TF0==1)
                {
                        TF0=0;
                        Alarm();
                        Cnt250us++;
                        if(Cnt250us>=4)//1ms
                        {
                                Cnt250us=0;
                                key_scan();        //按键扫描
                                dis();                 //显示刷新
                                if(Choice==1)//启动倒计时
                                {
                                        Cnt1ms++;
                                        if(Cnt1ms>=100)
                                        {
                                                Cnt1ms=0;
                                                Cnt100ms--;
                                                if(Cnt100ms<0)
                                                {
                                                        Cnt100ms=9;
                                                        sec--;
                                                        if(sec==0)
                                                                sign=1;
                                                }
                                        }
                                }
                        }
                }
                dispaly();//显示控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