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赛元单片机的IO口驱动笔段型液晶源程序

楼主(2019-10-07):
接用单片机的IO口驱动笔段型液晶

//************************************************************
//  Copyright (c) 深圳市赛元微电子有限公司
//        文件名称        : main.C
//        作者                :
//        模块功能        : 1/2biasLCD 驱动  1/4duty 83hz
//        局部函数列表:
//  最后更正日期: 2015/12/8
//         版本                : V1.0
//         更改记录        : 73X rom前256byte禁止查表,因此在编译的时候,
////设置keil->option for Target->BL51 Locate->Code Range:0x100
//*************************************************************
#include "LCD_1_2.H"
bit FLGms=0;
uchar TusCounter=0;
//*************************************************************
// 函数名        :void timer0_init(void)
// 功能                :定时器初始化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备注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CON=0x01;                                                        //Fosc/4
        TMOD=0x02;                                                        //50us
        TL0=(256-200);
        TH0=(256-200);
        TR0=0;
        ET0=1;
        TR0=1;
}
//*************************************************************
// 函数名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功能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备注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usCounter++;
        if(TusCounter==20)                                         //2ms
        {
                TusCounter=0;
                FLGms=1;
        }
}
//*************************************************************
// 函数名        :void IO_init(void)
// 功能                :IO初始化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备注                :
//**************************************************************
void IO_init(void)
{
        P3CFG0=0x55;
        P3CFG1=0x55;
        P4CFG0=0x55;
        P4CFG1=0x55;
        P2CFG0=0x55;
        P2CFG1=0x55;
        P1CFG0=0x55;
        P1CFG1=0x55;
}
//*************************************************************
// 函数名        :void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备注                :
//**************************************************************
void main()
{
        RSTCFG=0x08;                        //P1.0切换为IO口。4.2V的LVR
        IO_init();
        timer0_init();
        EA=1;                                        //开总中断
        LCDVOS=0x04;                          //选择最大的电阻,1/2bias
        while(1)
        {
      if(FLGms)
           {
                 FLGms=0;
                 LCD_Display();                //LCD底层驱动函数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无原理图):

楼主:
接用单片机的IO口驱动笔段型液晶,可以省去lcd驱动,降低成本

网友A(2021-04-20):
这款是赛元的哪个型号,赛园有些型号没有硬件LCD,要软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