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码管做倒计时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0-07):
如题,我仿真时,总是会十位先亮,灭了后才显示个位,然后个位灭了后才显示十位,调小中间的延时会导致显示数字乱码

网友A:
你的程序和原理图都没有,怎么解决。而且仿真软件和真实在板子上测试差距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延时不要太长,另外还需要消影。

网友C: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动态扫描方式显示的总时间应该控制在20ms内,可根据数码管的多少计算每1位的最大显示时间,并且在每位显示段码送出前要消除前一位的显示,即消影

网友D:
是动态扫描时间间隔的问题。每位显示5ms,显示当前位的时候其它位不应有显示。

网友E:
1.扫描时间设置为0.01S ,太短没有意义 ;2.消影;3.防抖 。

网友F:
你把代码和原理图发出来我们才能帮你更好的解决哟

网友G:
在每位显示段码送出前要消除前一位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