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定时器测频率源程序 使用外部时钟模式2

楼主(2019-10-07):
stm32f429定时器测频率使用外部时钟模式2精度很高,2.6MHZ情况下只相差80HZ.

/*
常用的求频率的方法: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外部中断,定时计数法
定时计数的方法最为准确 输入捕获和外部中断因为中断的开销太大,所以误差很大。一般低频时候使用
定时计数的方法在2.62MHZ的条件下,求得的频率误差不超过80HZ,所以这种方法很好 可以进行补偿以后使用
误差原因是由于中断这次和上次计数器中的值相差几个数,然后乘上倍数,误差被放大,比如两次相差1个数
频率相差40HZ,在频率过高的情况下,进行补偿使用.
当频率过低的时候这样的方法不好,原因是因为测量时间太长,1k以下就别用这种方法了,误差很大
定时器中断的次数越快所测的频率越高,
100ms - >640KHZ
25ms - > 2.6MHZ
当频率不是很高的时候可以降低定时器中断时间,这样测出来的频率更精确
方波的电压有限制,最少得3V以上
PA5作为外部时钟输入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time.h"
extern uint16_t success;
extern u32 Fre;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TIM_NVIC_config();
        TIM_GPIO_Init();
        Debug_USART_Config();
        TIM_Init_Config();
        printf("这是一个定时器测频率实验");
  while(1)
        {
                if(success == 1)
                {
                        success = 0;
                        printf("%d\r\n",Fre);
                }
        }

}

/*********************************************END OF FILE**********************/

#include "time.h"
/*
这里的外部时钟输入引脚得复用到TIM2 上 不然无法工作
复用推挽输出 用的是外部时钟模式2;可以看数据手册的TIM的时钟选择
*/
void TIM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一定时复用状态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TIM2);                        //复用成TIM2外部时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
void TIM_Init_Config()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_InitStruct;
        /*TIM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_Base_InitStruct.TIM_Period = 0xffff;
        TIM_Base_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_Base_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Base_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Base_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1分频 即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Base_InitStruct);
        //配置成外部时钟模式2 外部时钟不分频(TIM_ExtTRGPSC_OFF)
        //外部触发极性不反向(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无滤波器 (0)  按原来频率采样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TIM_ExtTRGPSC_OFF,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0);
        TIM_SetCounter(TIM2,0);                //设置计数器初值为0
        TIM_Cmd(TIM2,ENABLE);
        /*TIM6 只能向上计数*/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ENABLE);
        TIM_Base_InitStruct.TIM_Period = 9000-1;                        //总共100ms计算一下频率
        TIM_Base_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250-1;
        TIM_TimeBaseInit(TIM6,&TIM_Base_InitStruct);
        TIM_ClearFlag(TIM6,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中断
        TIM_Cmd(TIM6,ENABLE);
}
void TIM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中断向量组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6_DAC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