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主从机 收发 绑定 源程序

楼主(2019-10-07):
工程采用KEIL4环境。采用国产51芯片。主机长按绑定键后进入绑定状态,此时显示会闪烁提示。当从机上也长按绑定键时,从机会将芯片的UID码发送给主机。主机收到UID码后保存到主机的FALSH中实现掉电保存,完成绑定。显示器变为常亮。
后期主机发送数据串时会连同UID一起发送。从机只有收到了和自己UID相匹配的数据时才解析。本样例中是主机控制从机三个继电器。

#ifndef _MAIN_C_
#define _MAIN_C_

/*********************************************************************************************************************/
#include "ca51f_config.h"
#include "ca51f2sfr.h"
#include "ca51f2xsfr.h"
#include "gpiodef_f2.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uart.h"
#include "irc.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i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xint.h"
#include "pw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co2.h"
#include "led.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process.h"
#include "wdt.h"
#include"cc110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_len 8
extern xdata char light_time;
extern xdata unsigned char FLZ_TIME,MOT_TIME;
extern char i,j;
extern unsigned int M_speed,F_speed;
unsigned char IRC_KEY_VOLUE;
xdata char wind_leve=1,SART_FLAG=0,WORK_MOD=0,WORK_TIME=0;
unsigned int CO2;
extern unsigned int FANG_pluse;
extern unsigned int works_time;
extern xdata int CO2_VOLUE;
extern char time_flag;
extern xdata unsigned int detection_time;
char CO2_falg=0;
extern code unsigned char num[10];
extern xdata unsigned char error;
unsigned char lw_static=3;
extern signed int   temperature;
extern xdata unsigned char co2_error;
extern char Voltage_P;
xdata unsigned char rx_buffer[data_len]={0,0,0,0,0,0,0,0};//rx data
xdata unsigned  char Tx_SUID[data_len]={0,0,0,0,0,0,0,0};
xdata unsigned char  binding[data_len]={0xfe,0xbb,0,0,0,0,0xff,0xEF};
xdata unsigned char binding_flag;
extern xdata char tx_cc1101;
extern xdata char binding_EN;
extern char flash_write_en;
xdata unsigned char flash_read_buff[11]={0};                               //用于读写FLASH中间缓存
xdata start_time=0;
void main(void)
{

//         unsigned long int UID;
         PADRD        = FLASH_SIZE*4 - 1;                //划分FLASH最后256字节为数据空间,注意:不同型号芯片FLASH容量不同,定义的FLASH_SIZE也不同,应用时要根据实际FLASH容量定义

//        LCD_LED_WriteLram(4,lw_static);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ifdef UART0_EN
        Uart0_Initial(UART0_BAUTRATE);
#endif
#ifdef UART1_EN
        Uart1_Initial(UART1_BAUTRATE);
#endif
#ifdef UART2_EN
        Uart2_Initial(UART2_BAUTRATE);
#endif

        EA = 1;
//    UID=Read_32bit_UID();
#ifdef PRINT_EN
//        uart_printf("Remote control example!\n");
//        Delay_ms(200);
//        uart_printf ("UID = %ld\n",UID);                //打印UID?
        Delay_ms(200);
#endif
        ADC_init();
        INT0_init();
        INT2_init();
          //LED_init(LEN_IRCH,COM_L,COM_L,7,30);
        IO_init();
        ADC_read_AD4();
        Delay_ms(200);
        ADC_read_AD5();
        Delay_ms(200);
        BELL=0;
        SYEN=1;
        FLZ=0;
        light_time=0;
  read_co2();
//        LCD_RamCo2();
        PWM_init();
        Delay_ms(200);
        LED_init(LEN_IRCH,COM_L,COM_L,7,30);
        LCD_RamAll();
        Delay_ms(1000);
        LCD_RamClear();
        IRC_init();
        CC1101_Init();                                                   //无线模块初始化
        WDT_init(WDTS_IRCH,WDRE_int,0x708);                                              //看门狗初始化
        Data_Area_Mass_Read(0,binding,8);
        lw_static= Data_Area_Read_Byte(8);
   CO2_VOLUE= Data_Area_Read_Byte(9)*256+Data_Area_Read_Byte(10);
        // CO2_VOLUE=
//        PWM_set(12);
        while(1){
                    WDT_FeedDog();                                                                                         //喂狗
                         if(j>45&& SART_FLAG!=0)
                        {
                    if (co2_error==1)
                           error=1;
                           else if(F_speed==0)
                           error=2;
                           else if(M_speed==0)
                           error =5;
                           else if(temperature<-20 || temperature>60)
                            error =3;
                                else
                                error =0;
                          ADC_read_AD4();
                          Delay_ms(10);
                                j=0;
                  }

       process_IRC();                                                             //遥控功能
                         WDT_FeedDog();                                                                                           //喂狗
       process_timer();                                                                       //定时功能

           if(SART_FLAG!=0)                                                                                           //运行状态
            {
                     proecss_lw();                                                                 //滤网功能
                            proecss_light();                                             //显示背光功能
                                 WDT_FeedDog();                                                                             //喂狗
                           proecss_FLZ();                                                           //负离子功能
                                 if(start_time>8)
                         process_co2();
                           proecss_MOTO();
                           process_err();
         process_flash();
                if(detection_time==5)
                 {
                           ADC_read_AD5();
                     PWM_set(12);
                     Delay_ms(3000);
                         if(F_speed<1000)
                   {
        lw_static=1; LCD_LED_WriteLram(2,((LCD_LED_ReadLram(2)&0xfc)|0x02)); LCD_LED_WriteLram(0,LCD_LED_ReadLram(0)&0xfb); }
                    else if(F_speed<2000)
                         {
         lw_static=2;LCD_LED_WriteLram(2,(LCD_LED_ReadLram(2)|0x03));  LCD_LED_WriteLram(0,LCD_LED_ReadLram(0)&0xfb); }
                        else
                        {
         lw_static=3;LCD_LED_WriteLram(2,(LCD_LED_ReadLram(2)|0x03)); LCD_LED_WriteLram(0,LCD_LED_ReadLram(0)|0x04); }
                      // Data_Area_Sector_Erase(0);                //擦除数据扇区0
               // Data_Area_Write_Byte(0,lw_static);
                    detection_time=0;
                          flash_write_en=1;
     }
                         proecss_cc1101();

           }
           else                                                                                                    //停止时
                     {
                            FLZ=0;                                                                                           //负离子关
                                  LCD_RamClear();
                                  Delay_ms(200);
                                  wind_leve=0;
                                  PWM_set(0);
          WORK_MOD=0;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