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单片机和超声波实现双路测距及12864中文显示

楼主(2019-10-07):
这个是我设计做的51单片机实现超声波双路测距。(附带详细电路图)
    本程序可以实现双路超声波测距,并且显示在12864上,并且实现了短距离报警功能。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引脚定义
    sbit     Trig1    =  P2^4;   //
    sbit     Ecno1    =  P2^5;   //
sbit     Trig2    =  P3^2; //
    sbit     Ecno2    =  P3^3; //
sbit     SPK=P2^3;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LCD_data  P1^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7;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 函数声明
void Write_char(uchar dat);
bit lcd_busy();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tr);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void  StartModule() ;
void Clr_Scr();
unsigned char code num[]={"0123456789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前方距离:"};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 ={"后方距离:"};
unsigned char code M[] =  {"CM"};
unsigned int  time1=0;
unsigned int  time2=0;
         long S1=0;
   long S2=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 x;i>0;i--)
        for(j=110;j>0;j--);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LCD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void Write_char(uchar dat) //写指令或数据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
void Clr_Scr(void)//清屏函数
{
lcd_wcmd(0x01);
}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设置LCD显示的起始位置,X为行,Y为列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str)//
{

for(;*str!='\0';str++)
{
   lcd_wdat(*str);
   delay(2);
}

}

/******************************************************************************/
void LCD_Write_number(unsigned char s)// 数字显示函数
{

  lcd_wdat(num[s]);
     Delaynms(1);
}
/******************************************************************************/
void Lcd_Mark2(void)
{
Clr_Scr();//清屏
LCD_set_xy(0,0);
LCD_Write_string("前方");//
LCD_set_xy(0,7);
LCD_Write_string("CM");
LCD_set_xy(1,0);
LCD_Write_string("后方");//
LCD_set_xy(1,7);
LCD_Write_string("CM");
}
/********************************************************/
/********************************************************/
    void Conut1(void)
{
    time1=TH0*256+TL0;
    TH0=0x00;
    TL0=0x00;
    S1=time1*1.87/100;       //   11.0592M晶振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LCD_set_xy( 0, 5 );
LCD_Write_string("超");

    }
  else
   {
    disbuff[1]=S1%1000/100;
    disbuff[2]=S1%1000%100/10;
    disbuff[3]=S1%1000%100%10;
    LCD_set_xy( 0, 5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
    LCD_set_xy( 0, 6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3]);
if(S1<70&&S1>=50)
  {
                 SPK= 1;
                delay(1000);
                SPK= 0;
                delay(10);

  }
  if(S1<50&&S1>=30)
  {
                 SPK= 1;
                delay(500);
                SPK= 0;
                delay(10);

  }
  if(S1<30&&S1>=10)
  {
                 SPK= 1;
                delay(200);
                SPK= 0;
                delay(10);

  }
  if(S1<10)
  {
                SPK= 0;

  }
else
  {
  SPK=1;
  }
   if(S1<70&&S1>=50)
  {
                 LED1= 1;
                delay(1000);
                LED1= 0;
                delay(10);

  }
  if(S1<50&&S1>=30)
  {
                 LED1= 1;
                delay(500);
                LED1= 0;
                delay(10);

  }
  if(S1<30&&S1>=10)
  {
                 LED1= 1;
                delay(200);
                LED1= 0;
                delay(10);

  }
  if(S1<10)
  {
                LED1= 0;

  }
else
  {
  LED1=1;
  }
   }
}

/****************************************************/
void Conut2(void)
{
    time2=TH0*256+TL0;
    TH0=0x00;
    TL0=0x00;
    S2=time2*1.87/100;       //   11.0592M晶振
    if(flag==1)        //超出测量
   {
    flag=0;
    LCD_set_xy( 1, 5 );
LCD_Write_string("超");

    }
  else
   {
    disbuff[1]=S2%1000/100;
    disbuff[2]=S2%1000%100/10;
    disbuff[3]=S2%1000%100%10;
    LCD_set_xy( 1, 5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1]);
    LCD_Write_number(disbuff[2]);
    LCD_set_xy( 1, 6 );
    LCD_Write_number(disbuff[3]);
   }
}
/****************************************************/
void changkuan()
{

}
/********************************************************/
void delay20us(void)   //误差 -0.016637731481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52;a>0;a--);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3;
j = 156;
k = 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1()            //超声波触发函数
  {   Trig1=0;
  delay20us();
   Trig1=1;
   delay20us();      //发射一个大于10us的脉冲,触发超声波发射
   Trig1=0;
  }
  /******************************************************/
  void  StartModule2()            //超声波触发函数
  {   Trig2=0;
  delay20us();
   Trig2=1;
   delay20us();      //发射一个大于10us的脉冲,触发超声波发射
   Trig2=0;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
TH0=0x00;
TL0=0x00;
TR0=1;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Lcd_init();       //设置液晶显示器
Clr_Scr();        //清屏
Delaynms(1000);
Lcd_init();       //
    Lcd_Mark2();
Delaynms(1000);
while(1)
{
  StartModule1();        //发出信号
   Ecno1 =1;     //把Ecno脚置高后等待高电平回波信号
  while(!Ecno1);  //当Ecno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no1);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1();
  delay(200);

StartModule2();        //发出信号
   Ecno2 =1;     //把Ecno脚置高后等待高电平回波信号
  while(!Ecno2);  //当Ecno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no2);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2();
  delay(250);

}
}

双路超声波测距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精度如何

我实际测试精度在2cm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