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错误error c202 undefined identifier如何修改

楼主:
这有什么错误,怎么样修改

批注 2019-10-07

网友A(2019-10-08):
把sbit led=p0^0;语句中的p改为大写P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应该说你的led没有定义,所以,说明你前面的led定义没有成功

网友C:
Led 没有定义 sbit led=p0^0;语句中的p改为大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