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纽扣电源,原理图要怎么画,有多少种形式,求解答

楼主(2019-10-07):
(无正文)

网友A:
有n种,画自己选择使用的。

可以看某宝搜索看看,看自己想用哪种

网友B:
so你的原理图是啥样的

网友C:
按照所选纽扣电池尺寸大小,自己画封装就好了。

网友D:
随便画,有很多种方法,看你怎么来

网友E:
原理图只要画出电池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F:
原理图随便用什么符号,关键是封装要与实体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