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新做,精巧高精度数码管时钟PCF8563+TM1637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10-08):
放假下雨,无事做了一个时钟。洞洞焊接,很是费力哟。四位带双点0.56数码管,废微波炉上拆下来的,PCF8563,旧电表的拆下来的。加了一个STC15W104、TM1637及三个按键.做出来的时钟小巧稳定,功能也还可以。上图: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PCF8563.H"

uchar keyvalue,xs=0,LD=5,SetFlag=0,re_disp=0;
uchar keydate;     //读键盘参数
bit Flash;       //闪烁标志位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isplsy_Time();
void Scan_Key();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elby);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3M0=0X00;
        P3M1=0X00;

  Init_Timer0();
        while(1)
        {
   Scan_Key();
        }
}
/*------------------------------------------------
   显示界面设置
------------------------------------------------*/
void Displsy_Time()
{
        if(ReadTimeFlag==1)  //读取时间
        {
                ReadTimeFlag=0;
                Read8563();
                keydate=ScanKey();

        }

        if(SetFlag==0&&xs==0) TM1637_display((time_buf1[4]/10),(time_buf1[4]%10),(time_buf1[5]/10),(time_buf1[5]%10),Flash,(LD));  //非设置状态,正常显示  时:分
        if(SetFlag==0&&xs==1)        TM1637_display((2),(0),(time_buf1[1]/10),(time_buf1[1]%10),0,(LD));                                  //20xx年
        if(SetFlag==0&&xs==2)        TM1637_display((time_buf1[2]/10),(time_buf1[2]%10),(time_buf1[3]/10),(time_buf1[3]%10),1,(LD));      //月:日
        if(SetFlag==0&&xs==3)        TM1637_display((time_buf1[7]),(21),(time_buf1[6]/10),(time_buf1[6]%10),1,(LD));                      //周空秒

        switch(SetFlag)        //以下是设置状态
        {
                case 1:
                {
                if(Flash)        TM1637_display((2),(0),(time_buf1[1]/10),(time_buf1[1]%10),0,(LD));
          else TM1637_display((2),(0),(21),(21),0,(LD));

                if(keyvalue==2&&SetFlag==1) //年+
           {
             Set(1,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1) //年-
           {
             Set(1,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2:
                {
                if(Flash)        TM1637_display((11),(21),(time_buf1[2]/10),(time_buf1[2]%10),1,(LD));
          else TM1637_display((11),(21),(21),(21),1,(LD));

                if(keyvalue==2&&SetFlag==2) //月+
           {
             Set(2,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2) //月-
           {
             Set(2,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3:
                {
                if(Flash)        TM1637_display((13),(21),(time_buf1[3]/10),(time_buf1[3]%10),1,(LD));
          else TM1637_display((13),(21),(21),(21),1,(LD));

                if(keyvalue==2&&SetFlag==3) //日+
           {
             Set(3,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3) //日-
           {
             Set(3,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4:
                {
                if(Flash)        TM1637_display((16),(21),(time_buf1[4]/10),(time_buf1[4]%10),1,(LD));
          else TM1637_display((16),(21),(21),(21),1,(LD));

                if(keyvalue==2&&SetFlag==4) //时+
           {
             Set(4,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4) //时-
           {
             Set(4,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5:
                {
                if(Flash)        TM1637_display((15),(21),(time_buf1[5]/10),(time_buf1[5]%10),1,(LD));
          else TM1637_display((15),(21),(21),(21),1,(LD));

                if(keyvalue==2&&SetFlag==5) //分+
           {
             Set(5,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5) //分-
           {
             Set(5,1);
             keyvalue=0;
           }
                }
                break;

                case 6:
                {
                if(Flash)        TM1637_display((5),(21),(time_buf1[6]/10),(time_buf1[6]%10),1,(LD));
          else TM1637_display((5),(21),(21),(21),1,(LD));

                if(keyvalue==2&&SetFlag==6) //秒+
           {
             Set(6,0);
             keyvalue=0;
     }
                if(keyvalue==3&&SetFlag==6) //秒-
           {
             Set(6,1);
             keyvalue=0;
           }
                }
                break;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a;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50ms
TL0=(65536-50000)%256;

num++;
re_disp++;
if(num==2)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a++;
        }

        if(a==5)
        {
                a=0;
                Flash=~Flash;
        }
                if(re_disp==200)
        {
                re_disp=0;
                SetFlag=0;
        }

}
/*------------------------------------------------
            键盘检测函数
------------------------------------------------*/
void Scan_Key(void)    //键盘检测函数
{
        keydate=0xff;

  Displsy_Time();    //程序开头调用显示函数

        if(keydate==0xef)
    {
                 re_disp=0;    //清除记数,重新开始10s定时
     SetFlag++;
     if(SetFlag>6)SetFlag=0;
    }

        if(keydate==0xed)
     {
       re_disp=0;      //清除记数,重新开始10s定时
       keyvalue=2;     //跳到加减判断函数,下同

                         if(SetFlag==0)
                         {
                                 xs++;
                                 if(xs>3)xs=0;
                         }
     }

        if(keydate==0xee)
     {
       re_disp=0;
       keyvalue=3;

                         if(SetFlag==0)
                         {
                                 LD++;
                                 if(LD>7)LD=0;
                         }
     }
}

/*-------------------------------------------------------
//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3231
--------------------------------------------------------*/
void Set(unsigned char sel,unsigned char selby)  //执行调整项目的函数
{
    uchar max,mini;

    if(sel==6)  {max=59;mini=0;}    //秒
    if(sel==5)  {max=59;mini=0;}    //分钟
    if(sel==4)  {max=23;mini=0;}    //小时

          if(time_buf1[2]==2)           //日
                {
                        if(runnian())
                        {
                                if(sel==3)  {max=29;mini=1;}
                        }
                        else
                        {
                                if(sel==3)  {max=28;mini=1;}
                        }
                }
                 if(time_buf1[2]==1|time_buf1[2]==3|time_buf1[2]==5|time_buf1[2]==7|time_buf1[2]==8|time_buf1[2]==10|time_buf1[2]==12)
                   {
                           if(sel==3)  {max=31;mini=1;}
                   }
                 if(time_buf1[2]==4|time_buf1[2]==6|time_buf1[2]==9|time_buf1[2]==11)
                   {
                    if(sel==3)  {max=30;mini=1;}
                   }

    if(sel==2)  {max=12;mini=1;}    //月
    if(sel==1)  {max=25;mini=15;}    //年

          if (selby==0) time_buf1[sel]++;  else time_buf1[sel]--;
          if(time_buf1[sel]>max) time_buf1[sel]=mini;
          if(time_buf1[sel]<mini) time_buf1[sel]=max;
    Write8563();
                autoweek();
}

网友A(2019-11-29):
不错  楼主上个完整电路图呗

网友B:
看到电路板都晕了!!厉害啊

网友C(2020-02-21):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研究一下,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C:
非常给力,谢谢楼主,先看看

网友D(2020-07-02):
这个真的挺好的。纯手工

网友E(2021-02-25):
PCF变成了DS

网友F(2021-11-18):
PCF8563和DS1302那个好用

网友G(2022-01-25):
这按键都没有怎么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F:
PCF8563和DS1302那个好用

应该是PCF8563吧,虽然我从来都没有用过PCF8563。

网友I(2023-03-05):
注释里面怎么有这个型号://根据选择调整相应项目并写入DS3231,难道是通用的吗?

楼主:
注释里有没有改彻底的。PCF与DS3231不能通用的,好多地址不一样的。但也都差不多,改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