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bt6单片机的常见跳线有哪些,要怎么连接,还是新手对这些有点懵懂,希望...

楼主(2019-10-08):
有点急

网友A:
跳线?感觉只有BOOT0和BOOT1引脚需要跳线吧,别的想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感觉只有BOOT0和BOOT1引脚需要跳线吧,别的想不到了。

那画板子的时候要将boot0和boot1,和两根地线引到插针上,再连到单片机上吗

楼主:
那画板子的时候就要将boot0和boot1引出来,再引两根地线,引到插针上,在连到单片机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画板子的时候就要将boot0和boot1引出来,再引两根地线,引到插针上,在连到单片机上吗

如果你需要切换BOOT模式的话,就弄插针跳线,不需要的话直接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