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制作一个扫地机器人,有些问题想咨询,有大神回复一下吗?

楼主(2019-10-08):
本人是单片机小白一枚~在大学学的课程里对单片机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打算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扫地机器人控制系统设计,

现在在选择单片机,在网上看到有AT89C51,STC89C52,也有用STM32的,如果就设计一个扫地机器人的话,用哪个比较好呢?我也不需要做太复杂的。我在大学里AT89C51和STM32都有学过,不过学的浅,想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神们对于我这种情况选择哪个比较适合?
现在在看郭天祥老师的十天学会单片机教程,会认真学的,想做好这个设计。可是遇到问题了,就想在论坛问问,
希望有大神回复~

网友A:
简单点的你可先列出来一些功能,不知你所谓的简单到虾米程度?

网友B:
郭天祥老师的十天学会单片机教程,折腾不了这个。郭老师的只教会些基本操作,比如流水灯,IIC读写,1602显示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你可先列出来一些功能,不知你所谓的简单到虾米程度?

估计就是一台电机不停旋转扫地,另一台是带避障行走功能的,至于行程规划和自动充电,应该是不可能去设计的

网友D:
对单片机不熟悉的话,只有选51单片机,但是功能不是很强,但是做个扫地机器人也行了,还要加很多外设,包括读取传感器,驱动电机,还有机械传动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一台电机不停旋转扫地,另一台是带避障行走功能的,至于行程规划和自动充电,应该是不可能去设计 ...

那你要用虾米避障传感器?

网友E:
说10天学会单片机,15天学会C语言的,大多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话.10个月能学会就很好了.
对于扫地机器人,基本上很少有用51来做的,在程序方面实在太累了
绝对是选择STM32的
如果你是一个入门的人,最好还是学学流水灯,电子时钟之类的,这玩意不是初学者学的
并不是你要不要复杂功能的问题,至少避障和路径是少不了,单单这两个功能用51就很累
当然,并不是说不行,只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F:
对于会做的人,无所谓用哪个。
对于你,建议用你最熟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用虾米避障传感器?

看清楚啊,不是我要做扫地机的

网友G:
1、实现基本功能不难。
2、做好就太不容易了,主要问题应该是在路径规划上。

网友H:
我也想用单片机做1个,实现每天定时扫地一次,,自动冲电。

网友I:
《嵌入式产品分析与设计》 里面有一个扫地机案例你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可能路径规划太难了 建议用随机碰撞返回的方法做简单一点

网友J:
stm32 不解释了。扫地机器人要避障和电机驱动,还有路线规划的。

网友D:
对单片机不熟悉,就用51单片机吧,简单易学,做好了功能还是很强大的,你看看智能小车吧,本站有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想用STM32来做!有什么教材、课程推荐新手学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你可先列出来一些功能,不知你所谓的简单到虾米程度?

谢谢你的回答~ 功能是大概能够实现在室内自由行走、可以避障、可以自动返回充电~ 打算用STM32做了~ 想问问大神有什么推荐的学STM32课程和书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郭天祥老师的十天学会单片机教程,折腾不了这个。郭老师的只教会些基本操作,比如流水灯,IIC读写,1602显 ...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单片机不熟悉的话,只有选51单片机,但是功能不是很强,但是做个扫地机器人也行了,还要加很多外设,包括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10天学会单片机,15天学会C语言的,大多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话.10个月能学会就很好了.
对于扫地机器人,基本上 ...

那请问大神 有什么推荐的教程或书籍来学习STM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嵌入式产品分析与设计》 里面有一个扫地机案例你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可能路径规划太难了 建议用随机碰撞 ...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神 有什么推荐的教程或书籍来学习STM32吗?

STM32并不适合从0基础开始学,大多是从单片机过渡到STM32的,至少是要有一点编程的基础
虽然STM32也可以叫单片机,但它和8051的编程思路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先确定你的目标,如果只是编程,可以学8051
如果是要学扫地机器人,那就肯定是STM32了,如果你一点

网友K(2023-03-30):
于stm32的蓝牙智能小车设计: 由STM32微处理器、步进电机、蓝牙,L298N等模块构成的。 该系统采用STM32微处理器为核心,在MDK环境下进行编程, 通知控制L298N模块IN1~IN4引脚的高低电平进而控制电机的转动方向, 使小车产生不同的转动模式。控制小车的转动模式通过蓝牙模块来实现, 利用手机蓝牙助手和蓝牙模块相通,进而控制小车的各种运转模式。 结果表明该系统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精度高等特点

网友L:
还是要用stm32

网友M:
先做个能扫地工具的就行,扫地机器人就暂时别去想了
地面脏没脏、地上的牛奶和奶粉区分、宠物走来走去、小孩子的玩具、电量不足归位充电、室内定位、虚拟地图、避障、巡行。。。一大堆的问题,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网友N:
你自己都说了你学得很浅;所以你要做扫地机器人;我是不推荐你做; 我倒是推荐你去做智能避障小车;主要是配套的车身,开发板,传感器等外设,网上随便就能买到;价格也便宜;
做这个小车 一样的也能帮助你学习进步;红外避障 红外码盘测速,超声波测距,PID稳速 PWM电机驱动,无线数传,UART通讯,ADC电压测量,OLED显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