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单片机无法被stc-isp检测到

楼主(2019-10-08):
刚购回的stc12c5a08s2,和原厂技术确认,此型号mcu自带时钟和复位电路。打开stc-isp烧录软件按理说只需连接四根线即可检测到单片机。可是我将单片机的rxd连到ch340的txd,单片机的txd连到ch340的rxd,另外把5v和gnd连接。打开stc-isp,按下检测mcu选项,冷启动并不能找到mcu.然后在烧录软件内勾选使用内部irc时钟,再次冷启动检测mcu选项还是失败。求解答

网友A:
单片机的VCC与供电电源间串开关,断下电后合上,最高波特率降一些。

网友B:
原芯片默认是不是外部时钟,如果这样,此电路连接MCU无法正常工作,也就无法检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VCC与供电电源间串开关,断下电后合上,最高波特率降一些。

试了,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芯片默认是不是外部时钟,如果这样,此电路连接MCU无法正常工作,也就无法检测了,

可是宏晶的技术说只需要接好那四根线就可以了。他意思是可以不外接晶振和复位电路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第一次上电写程序必须有外部晶振,成功了以后可以去掉外部晶振勾选使用内部时钟就可以了,另外楼主这个接线很危险,万一管脚之间短路有可能单片机烧掉,稳妥的办法弄个板子焊接上再接出排针,方便实验

网友D:
首次上电,使用外部晶振,没出过问题。楼主问题有2:
1、没有外部晶振
2、焊接引脚不可取,成功了算运气好,不成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第一次上电写程序必须有外部晶振,成功了以后可以去掉外部晶振勾选使用内部时钟就可以了 ...

果然外接晶振单片机就可以用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