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真奇怪了 关于74hc595驱动LED的问题

楼主(2019-10-08):
显示效果应该是 0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0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但是实际效果是 0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第二行应该是 10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0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实际效果是    10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0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导致最后显示到最后一个的时最后2个LED一起灭

void In_Data(unsigned char a,b,c)
{
        unsigned char i,j,u;
for(u=0;u<6;u++)
  {
  if(u==0){j=a;}
  if(u==1){j=b;}
  if(u==2){j=c;}
  if(u==3){j=a;}
  if(u==4){j=b;}
  if(u==5){j=c;}
        for(i=0;i<8;i++)
        {
                j<<=1;
                _nop_();_nop_();
                Ds=CY;
               _nop_();_nop_();
                Sh=0;
                _nop_();_nop_();
                Sh=1;
        }
  }
        St=0;
        _nop_();_nop_();
        St=1;
}

if(i==0){In_Data(0x7F,0xFF,0xFF);}//0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1 || i==45){In_Data(0xBF,0xFF,0xFF);}//10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2 || i==44){In_Data(0xDF,0xFF,0xFF);}//1101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3 || i==43){In_Data(0xEF,0xFF,0xFF);}//1110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4 || i==42){In_Data(0xF7,0xFF,0xFF);}//11110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5 || i==41){In_Data(0xFB,0xFF,0xFF);}//11111011 11111111 11111111
if(i==6 || i==40){In_Data(0xFD,0xFF,0xFF);}//11111101 11111111 11111111
if(i==7 || i==39){In_Data(0xFE,0xFF,0xFF);}//11111110 11111111 11111111
if(i==8 || i==38){In_Data(0xFF,0x7F,0xFF);}//11111111 01111111 11111111
if(i==9 || i==37){In_Data(0xFF,0xBF,0xFF);}//11111111 10111111 11111111
if(i==10 || i==36){In_Data(0xFF,0xDF,0xFF);}//11111111 11011111 11111111
if(i==11 || i==35){In_Data(0xFF,0xEF,0xFF);}//11111111 11101111 11111111
if(i==12 || i==34){In_Data(0xFF,0xF7,0xFF);}//11111111 11110111 11111111
if(i==13 || i==33){In_Data(0xFF,0xFB,0xFF);}//11111111 11111011 11111111
if(i==14 || i==32){In_Data(0xFF,0xFD,0xFF);}//11111111 11111101 11111111
if(i==15 || i==31){In_Data(0xFF,0xFE,0xFF);}//11111111 11111110 11111111
if(i==16 || i==30){In_Data(0xFF,0xFF,0x7F);}//11111111 11111111 01111111
if(i==17 || i==29){In_Data(0xFF,0xFF,0xBF);}//11111111 11111111 10111111
if(i==18 || i==28){In_Data(0xFF,0xFF,0xDF);}//11111111 11111111 11011111
if(i==19 || i==27){In_Data(0xFF,0xFF,0xEF);}//11111111 11111111 11101111
if(i==20 || i==26){In_Data(0xFF,0xFF,0xF7);}//11111111 11111111 11110111
if(i==21 || i==25){In_Data(0xFF,0xFF,0xFB);}//11111111 11111111 11111011
if(i==22 || i==24){In_Data(0xFF,0xFF,0xFD);}//11111111 11111111 11111101
if(i==23){In_Data(0xFF,0xFF,0xFE);}//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0
DelayMS(1200);
i++;
if(i==46){i=0;}

网友A:
楼主描述的奇怪现象不存在,有图为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s=P1^0;
sbit Sh=P1^1;
sbit St=P1^2;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char x;
        while(z--)
                for(x=120;x>0;x--);
}

void In_Data(unsigned char a,b,c)
{
        unsigned char i,j,u;
        for(u=0;u<6;u++)
        {
                if(u==0){j=a;}
                if(u==1){j=b;}
                if(u==2){j=c;}
                if(u==3){j=a;}
                if(u==4){j=b;}
                if(u==5){j=c;}
                for(i=0;i<8;i++)
                {
                        j<<=1;
                        _nop_();_nop_();
                        Ds=CY;
                        _nop_();_nop_();
                        Sh=0;
                        _nop_();_nop_();
                        Sh=1;
                }
        }
        St=0;
        _nop_();_nop_();
        St=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f(i==0)          {In_Data(0x7F,0xFF,0xFF);}//0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1 || i==45) {In_Data(0xBF,0xFF,0xFF);}//10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2 || i==44) {In_Data(0xDF,0xFF,0xFF);}//1101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3 || i==43) {In_Data(0xEF,0xFF,0xFF);}//11101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4 || i==42) {In_Data(0xF7,0xFF,0xFF);}//11110111 11111111 11111111
                if(i==5 || i==41) {In_Data(0xFB,0xFF,0xFF);}//11111011 11111111 11111111
                if(i==6 || i==40) {In_Data(0xFD,0xFF,0xFF);}//11111101 11111111 11111111
                if(i==7 || i==39) {In_Data(0xFE,0xFF,0xFF);}//11111110 11111111 11111111
                if(i==8 || i==38) {In_Data(0xFF,0x7F,0xFF);}//11111111 01111111 11111111
                if(i==9 || i==37) {In_Data(0xFF,0xBF,0xFF);}//11111111 10111111 11111111
                if(i==10 || i==36){In_Data(0xFF,0xDF,0xFF);}//11111111 11011111 11111111
                if(i==11 || i==35){In_Data(0xFF,0xEF,0xFF);}//11111111 11101111 11111111
                if(i==12 || i==34){In_Data(0xFF,0xF7,0xFF);}//11111111 11110111 11111111
                if(i==13 || i==33){In_Data(0xFF,0xFB,0xFF);}//11111111 11111011 11111111
                if(i==14 || i==32){In_Data(0xFF,0xFD,0xFF);}//11111111 11111101 11111111
                if(i==15 || i==31){In_Data(0xFF,0xFE,0xFF);}//11111111 11111110 11111111
                if(i==16 || i==30){In_Data(0xFF,0xFF,0x7F);}//11111111 11111111 01111111
                if(i==17 || i==29){In_Data(0xFF,0xFF,0xBF);}//11111111 11111111 10111111
                if(i==18 || i==28){In_Data(0xFF,0xFF,0xDF);}//11111111 11111111 11011111
                if(i==19 || i==27){In_Data(0xFF,0xFF,0xEF);}//11111111 11111111 11101111
                if(i==20 || i==26){In_Data(0xFF,0xFF,0xF7);}//11111111 11111111 11110111
                if(i==21 || i==25){In_Data(0xFF,0xFF,0xFB);}//11111111 11111111 11111011
                if(i==22 || i==24){In_Data(0xFF,0xFF,0xFD);}//11111111 11111111 11111101
                if(i==23)         {In_Data(0xFF,0xFF,0xFE);}//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0
                DelayMS(1200);
                i++;
                if(i==46){i=0;}
        }
}

网友B:
用示波器看,走单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奇怪现象不存在,有图为证。

用的是我贴出来的代码?硬件接线不会有问题,我有视频为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我贴出来的代码?硬件接线不会有问题,我有视频为证

把你的完整程序和硬件接线图发出来分析才能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完整程序和硬件接线图发出来分析才能知道问题所在

按照图片顺序跳线的

楼主:
74HC595流水灯 -
这个是代码  麻烦看下,....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完整程序和硬件接线图发出来分析才能知道问题所在

595的引脚 只接了11 12 14

网友A:
引用 楼主:
595的引脚 只接了11 12 14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你的仿真电路图与程序风马牛不相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你的仿真电路图与程序风马牛不相及。

仿真文件不是的,我直接下载到硬件上测试的,还有我问下,595的11 12 14 中间最长多远,我放在2个地方,中间差不多有3米,会不会行为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文件不是的,我直接下载到硬件上测试的,还有我问下,595的11 12 14 中间最长多远,我放在2个地方, ...

单片机与595之间3根线就可以了,但两块板子必须共地,所有595的10、16脚接VCC,8、13脚接GND。先用短线调试,成功后再改长线试。从你的程序看单片机用的是STC15系列芯片,流水灯已改成对称方式,已设置3个输出口为推挽模式,端口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如果还不行把单片机的3个输出口接510欧上拉电阻,连线换成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