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楼主:
#
软件部分: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0^0;
sbit RW=P0^1;
sbit E=P0^2;
sbit cs=P0^7; //AD0804片选
sbit rd=P0^6;
sbit wr=P0^5;
sbit INTR=P3^2;//中断请求信号
void delay_ms(uint z);
uchar Lcd1602_ReadBusy();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AD_Init();
void AD_Start();
uchar AD_Read();
uchar outdata;
uint D1,D2,D3,D4;
uint Data;

void main()
{
   Lcd1602_WriteCom(0x01);//清屏操作
   Lcd1602_init(); //LCD初始化
   AD_Init();   //AD初始化
   while(1)
    { cs=0;
       AD_Start();
       while(INTR==1);//AD转换是否结束
       //INTR=0; //结束后置为低电平
       Data=AD_Read(); //把AD0804读取的数据赋值给Data

                         Data=Data*196;                //
                         D1=Data/10000;//整数部分(电压表的量程是0-5V,所以整数部分只有一位)

                         Data=Data%10000;
       D2=Data/1000;//十分位

                         Data=Data%1000;
       D3=Data/100;//百分位

       Data=Data%100;
       D4=Data/10;//千分位

       display(D1,D2,D3,D4);//显示LCD1602
     }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uchar Lcd1602_ReadBusy()
    {
       uchar temp;
       RS=0;
       RW=1;
       _nop_();
       P2=0xff;
       _nop_();
       E=1;
       _nop_();
       temp=P2;
       _nop_();
       E=0;
       return (temp&0x80);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
    {
       while(Lcd1602_ReadBusy());
       RS=0;
       RW=0;
       _nop_();
       P2=com;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
    {
       while(Lcd1602_ReadBusy());
       RS=1;
       RW=0;
       _nop_();
       P2=dat;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_nop_();
       _nop_();
    }

    void Lcd1602_init()
    {
       delay_ms(15);
       Lcd1602_WriteCom(0x38);
       delay_ms(5);
       Lcd1602_WriteCom(0x38);
       delay_ms(5);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WriteCom(0x0c);
       Lcd1602_WriteCom(0x01);
       Lcd1602_WriteCom(0x06);
    }

void display(uchar qian,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显示LCD1602
{
      Lcd1602_WriteCom(0x80+0x02);
     Lcd1602_WriteData('V');

     Lcd1602_WriteCom(0x80+0x04);
     Lcd1602_WriteData('O');

            Lcd1602_WriteCom(0x80+0x06);
     Lcd1602_WriteData('L');

      Lcd1602_WriteCom(0x80+0x08);
    Lcd1602_WriteData('T');

      Lcd1602_WriteCom(0x80+0x0a);
     Lcd1602_WriteData('A');

      Lcd1602_WriteCom(0x80+0x0c);
     Lcd1602_WriteData('G');

            Lcd1602_WriteCom(0x80+0x0e);
     Lcd1602_WriteData('E');

      Lcd1602_WriteCom(0x80+0x45);
     Lcd1602_WriteData(0x30+qian);//0x30代表数字0

      Lcd1602_WriteCom(0x80+0x46);
     Lcd1602_WriteData('.');

      Lcd1602_WriteCom(0x80+0x47);
     Lcd1602_WriteData(0x30+bai);

      Lcd1602_WriteCom(0x80+0x48);
     Lcd1602_WriteData(0x30+shi);

       Lcd1602_WriteCom(0x80+0x49);
     Lcd1602_WriteData(0x30+ge);

       Lcd1602_WriteCom(0x80+0x4b);
     Lcd1602_WriteData('V');
}

  void AD_Init()//AD初始化
{
    cs=1;//关闭ADC0804
    wr=1;//关闭写
    rd=1;//关闭读
}

  void AD_Start()//AD转换开始
{
          P1=0xff; //写数据前关闭I/O口
    cs=0;//开启ADC0804
    wr=0;//写打开
          delay_ms(1);
    wr=1;//写关闭

}

uchar AD_Read() //AD读取数据
{
    cs=0;//开启ADC0804
    rd=0;//读打开
    delay_ms(1);
    outdata=P1;//读取数据
    rd=1;//读关闭
   // cs=1;//关闭ADC0804
    return(outdata);//送出数据
}

仿真部分

仿真部分

网友A(2020-06-17):
AD芯片是单独产生的一个时钟信号吗/

网友B(2020-01-11):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乘196呀?

(5/255)*10000

网友C:
为什么要乘196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