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i/o口前为什么要先输入高电平?

楼主(2019-10-08):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单片机IO口数据出进是两条通道,输出时门是趟开的,输入时需把另一通首的门打开才可以进去,打开门的方式是先向端口输出高电平(使端口场效应管关断)

网友B:
没这回事吧,读IO口状态就是读就好了,没有必要先输入高电平,如果输入了那还读他作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高电平了

网友C:
这是51单片机i/o口结构决定的。

网友D:
必须先输出高电平,把输出驱动电路的场效应管截止,使口线引脚被内部的上拉电阻拉为高电平。其后,若输入为高,则引脚维持高电平;若输入为低,引脚被下拉为低电平。读引脚才能保证正确。

网友E:
51的IO口是复用的(输入输出),
如果输出=1,这时你输入=0,1会被拉成0,这样读到的是0。不错。
如果输出=0,这时你输入=1,1是出不来的,会被原来的0拉低,这样读至的只能是0。出错了。

网友F:
4楼正解:
必须先输出高电平,把输出驱动电路的场效应管截止,使口线引脚被内部的上拉电阻拉为高电平。其后,若输入为高,则引脚维持高电平;若输入为低,引脚被下拉为低电平。读引脚才能保证正确

网友G:
我也谢谢各位师傅,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在STC单片机里,IO口设置双向模式,开始赋值低电平0无效,设置成推挽模式就可以,开始设置低电平O就有效。现在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H:
通常作输入时,要选置1,但单片机上电后,默认的是置1的,只要你不是做出其它用,再做输入,就不用置1了。但为保险起见,多置一次1,没有关系。      作输出时,不用管它,直接用就行了。    当然这是基本的51,有的增强型的,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