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热敏电阻测量温度时的非线性问题?具体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9-10-0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分段进行补偿,当温度在某段时加一个数值进行校正.

网友B:
只能先测出温度曲线,然后线性回归。

网友C:
最常见的方法是查表法。利用温度阻值表与分压电阻值计算出的数据制作一个数组。用采样值与数组比对得到温度值。给你一个10K NTC 温阻电压编码表参考。

网友D:
如果是公司产品,让供应商提供产品的RT表,一般供应商都有温度的RT表。温度数据的采样可以先用一阶低通滤波一下,然后线性查RT表的方式。

网友E:
其实就是个数学问题。
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的基础也不足以支持你用公式解决问题,因为你写不出来。
建议你用查表的方法来解决。
1、将NTC的阻值与温度表找到。
2、结合你的电路(通常是电阻分压),计算出各温度下的对应采样值。
3、将温度与采样值做成一个表,存入存储器中。
4、每次采样后,将采样值与表中的数据进行对比,以找到对应的温度。
5、找不到的值(在两个接近值之间的),可以用插值的方法进行处理。

网友F:
NTC热敏电阻的Steinhart-Hart方程系数
1. Steinhart-Hart方程是比较经典的热敏电阻模型。

Steinhart和Hart方程是经验表达式,已被确定为NTC热敏电阻和NTC探针组件的电阻温度关系的最佳数学表达式。

最常见的方程是:

a) 1/T=C1+C2 ×ln( RT) +C3 × ln (RT)^3

b) 公式中的C1,C2和C3是系数;ln()是自然对数运算;T是绝对温度,单位为K;RT是温度为T时NTC热敏电阻的阻值,单位欧姆(ohm)。

c) 大多数情况下,厂商只会给出用于指数公式的R0和β值,部分厂商会给出热敏电阻的分度表,只有很少的厂商会直接给出C1,C2,C3系数值。

d) 你也可以自己进行标定获得热敏电阻的更加精确的分度表。

2. 如果有了热敏电阻的分度表,我们可以自己计算这三个系数。

3. 方法一:三点法。

a) 由于只有3个系数未知,因此把3组温度和阻值数据代入Steinhart-Hart

方程,就可以得到1个三元一次方程组,从而解出三个系数。

b) 该方法精度稍差。

c) 建议从热敏电阻分度表中选择工作温度区间的两个端点和中心点的温度

阻值数据来进行计算,以获得该范围内的最佳精度。

d) 可以使用本司提供的Excel文件“三点计算Steinhart-Hart方程系数”
来简化计算工作量。

4. 方法二:最小二乘法拟合。

a) 建议从热敏电阻分度表中选择工作温度区间范围内的数据来进行拟合,超过工作温度区间的数据不予理睬。

b) 拟合工具可使用Matlab或者自行编程。

c) 该方法精度较高。

网友G:
从网上可以找到使用的热敏不同温度对应的电阻值(变化1℃对应一个阻值的那种),定义一个数组保存在程序中;热敏串联一个定值电阻,做一个分压电路,通过测量ADC值可计算出热敏电阻所分到的电压值,固可计算出该热敏电阻在此刻温度下的电阻值;然后逐一与刚建立的阻值数组中的温度值对比,看在哪个温度区间中,得出一个粗略温度值,也就是整数部分;然后视1℃的热敏电阻为线性变化,即可得出稍详细点的温度。误差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分压电路电压不稳定或有杂波,可加滤波电容解决;第二,1℃区间内电阻真实状态不是线性变化,但是我们是按线性计算的;第三,定值电阻阻值偏差大。其中第一点很容易解决,第二点误差可忽略不计,第三点就要看定值电阻的质量了

网友H:
简单方法 就是查表。

网友I:
考虑到每个厂家的都不一样,首先从厂家官网、客服寻求帮助,找不到的话只能慢慢测试,自己做表,然后查表或者拟合曲线,当然网上大多数通用公式也可以参考,具体看自己的应用场景和精度要求

网友J:
查表或自己测取温度用最小二乘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