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 想用单片机+AS608做个指纹识别锁,但是思路很混沌

楼主(2019-10-08):
我的想法: 指纹不需要经常变化 所以我直接用上位机写进芯片里 然后只需要用51单片机的串口和它通信 然后识别
然而我刚接触这个 手册翻来翻去 脑子一团浆糊 目前只知道要先先发个握手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想请问大牛这个情况一般是什么思路做下去呢?

楼主:
好像这个模块识别之后是和ID号对应的? 这么说难道要存在单片机里吗...

网友A:
你好!
大概步骤是:
1、做好单片机最小系统
2、加入指纹模块
3、能刷指纹,并识别指纹有效数据
4、将识别读取的指纹数据,做保存
5、开门刷指纹的时候,和保存的指纹做比较
6、机械机构实现开锁动作

网友B:
仔细阅读,指纹模块中的接口通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