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入PADS时:对应的库找不到

楼主(2019-10-08):
对应的库找不到

网友A:
直接用PADS Logic直接画原理图就好了,非要ORCAD,原理图再哪里画都是画能看懂就好了

网友B(2019-12-19):
哈哈哈,因为你的原理图里面没有给对应的元器件增加封装哦,
在原理图里面双击元件,然后在对应选项“PCB Footprint”栏输入封装名称,然后保存,
注意,原理图中所有元件的都需要有封装名称,然后导出网络表文件,最后导入到PADS-Layout中,PADS Layout的元件的封装名称要和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名称一样

SCH 封装

SCH 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