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安装失败提示 “cannot create destination file”

楼主(2019-10-09):
各位大佬好,小弟最近在淘来的笔记本上装keil5,安装时提示 “cannot create destination file”(如图),通过百度有说是上次安装卸载后未清理干净,可我这是重装过系统的没有过安装记录,同一个安装包在我另一台笔记本安装就没问题,说明还是电脑的问题,但实在是找不到问题原因,有没有大佬遇到过并结局的?谢谢啦!!

网友A:
我是题主的另一个账号,因为是第一次发帖不太会操作,图片好像没传上来,错误信息是: cannot create destination file.'c:\keil_v5\ARM\STlink\USBdriver\amd64\winusbcoinstaller2.dll' System error code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B:
换个版本系统盘重装,重装时重新分区,安装完后在装keil5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卸载的时候没卸干净 到安装的地方把剩下的删干净再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卸载的时候没卸干净 到安装的地方把剩下的删干净再装

这电脑买来是重装过系统的,没有装过keil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版本系统盘重装,重装时重新分区,安装完后在装keil5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就是重装系统了吗

网友D(2021-05-06):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想问下后面怎么解决

网友D:
想问下后面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23-09-11):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后面你怎么解决的?

请问你解决了吗?